[硬件] 求教:苏菲婆长期闲置未用现在不能开机了怎么整?

楼主(2024-11-08):
一个surface 不记得是pro3还是4了,i5-4300U,8G+256G
放了近一年没用开过机,

翻出来开了一下,到win登录界面时黑屏,这个应该是没电了嘛
插上充电器,充电指示灯亮,但是无论怎么开机屏幕再也不亮了
开始充电时机器和充电器都是温热的,但是开不了机。
充了半天机器和充电器都不热了,还是开不了
长按开机键,同时按开机键和音量键还是开不了
难道放坏了不成?
还能玩不?

网友:
电池饿死了?

网友:
没能力的不要碰苏菲,通病电源管理芯片爱坏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应该是3
因为4不是这个配置
我建议使劲充,充一天再试试,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
我的也快两年没碰了

网友A:
觉得还是电路出问题了,先充电看看,不行了拆开检查

网友:
把平板捂热,再充电试下

网友:
估计电池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还是电路出问题了,先充电看看,不行了拆开检查

我也想拆开看看,
比如说检查一下电池电压、
或者外接电源啥的,
但是俺也不会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拆开看看,
比如说检查一下电池电压、
或者外接电源啥的,

度娘上有拆机视频

网友:
直接找售后服务修理省事。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指点
经过这两天的折腾,
我判断可能是屏幕坏了或者屏线出问题了,
理由是:
我接了充电器,多次尝试开机,屏幕一直不亮,
偶然发现拔了充电器过了很长时间,机器还是热的

有时是冷的,

网友:
surface非常难拆,有很多胶……不是动手大神建议不要拆啊

网友B:
在本坛混的不拆开看看怎么能解决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本坛混的不拆开看看怎么能解决问题,哈哈

不敢拆,根本不敢拆。
觉得百度的“拆机视频”也仅仅是标题党。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