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内阻,怎么判断电池废了。

楼主(2024-11-08):
之前入手的品胜18650测的是59左右。

带了一夏天的小风扇也就100小时不到,内阻变的不稳定,66~80+之间跳动幅度有点大。
一直用本坛的妹色单槽充电器,炸了一个5V1A充电头后,心里一直有点发毛。
是不是把电池也炸残了,测别的电池没这么大幅度。
18650内阻达到多少时可以扔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但是我没那主意。

网友:
我觉得60左右还能坚持用用,一二百的可以扔了,光自放电就完蛋了。

网友:
在手机看到的视频里是这样说的:动力电池小于等于30毫欧、储能电池小于等于50毫欧都是正常的电池,凡是大于这个数的,都是不正常的,数值越大越接近报废的。仅供参考。

网友:
60-80左右的给小电流设备用,100+的可以扔了。

网友:
我买的2个18650测的都是12左右,50内阻就比较高了

网友:
充满放一晚上掉电3.8V以下,基本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内阻是匹配电池组用的,还需要电池的真实容量,容量一致,内阻一致才能组电池。

网友:
内阻过大指标,动力电池和容量型电池是不是得区别对待?

网友:
内阻阻值和电芯是否充满电有关系的,并不是一个准确值,可能放电后一个值,当你充满后又是另一个值,通常相差不大到是真的

网友:
根据使用时间长短

网友:
大于100毫欧就可以扔了

网友:
主要还是看电池存不存电  电池剩余容量

网友:
各种电池内阻数据找个列表

网友:
锂电池不适合长期浮充满电工作,折寿太快。

网友A:
我觉得非动力型锂电池内阻100以内都可以用,毕竟使用电流小,内阻稍大点没什么影响。我的魅色单槽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达到了4.37V,暂时都不敢用了,不知楼主的怎样?

网友B:
很多人反应魅色单槽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过高,有的也说截止电压低于4.2V,也会存在充不满的问题;所以这个魅色单槽充电器还是要经常检测一下输出电压和充满的截止电压,毕竟这个东东不是最好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非动力型锂电池内阻100以内都可以用,毕竟使用电流小,内阻稍大点没什么影响。我的魅色单槽充电器的 ...

到手两只,只用到一只。
手里都不是好电池,所以最高只能充到4.1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反应魅色单槽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过高,有的也说截止电压低于4.2V,也会存在充不满的问题;所以这个魅色 ...

到手两只,只用到一只,好象是充不满,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内阻都比较高的原因(都在40+)。最高只能充到4.17V

网友:
要看是什么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手两只,只用到一只,好象是充不满,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内阻都比较高的原因(都在40+)。最高只能充到4.1 ...

40毫欧的内阻,这电池还能凑合用;话说回来,锂电池的电池截止电压是4.2V,根据产品批次和品控要求,能充到4.17V,也算是合格品;因为有的电池也可能充到4.21V,这与很多因素有关;我用几个万用表检测同一个电池,测得结果也不一样;用不同的充电器,充同一个电池,充满的电压也不相同,所以了解误差和精度的概念,做到心中有数,电池不要过充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