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兄弟标签机PT2100兄弟标签机PT2100,可单机打印,可连电脑打印

楼主(2024-11-08):
兄弟标签机PT2100出售,可以单击打印,可以连电脑打印,打印功能都正常。屏幕可以显示三行文字,在标签机里算比较大点,全键盘,使用非常方便。最大支持18mm的色带,自动切割,功能强大,特别是电脑客户端,可到官网查看细项了解。
  上盖没有了(短接了上卡检测的),色带卡扣断了一节,加了根线连接,方便开启。背壳损伤严重,看实拍图,用胶水粘了,可以去淘台坏机去换壳。电池仓有损坏,已被我改为用2节14500锂电,放在一行上即可使用。
  闲鱼交易,运费实收,可上门自取。爽快的可以送个自改的
9V电源(兄弟标签机的电源很不一样,正负极与普通的是相反的),送个已用了部分的国产12mm色带。
【闲鱼】https://m.tb.cn/h.Ta68Mmo?tk=oUJr3q7cwfB CZ3458 「我在闲鱼发布了【兄弟标签机PT2100,可以单击打印,可以连电脑打印,打印功】」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补充内容 (2024-11-11 16:25):
坛友报暗号给予优惠,非偏远包邮!

网友:
我都把手里的换成蓝牙的

网友:
成功让我想起,几台笔记本连上都不能正常传输数据打印,影响工作进度,寄回厂家检测,那边说没检测到问题,然后进行了常规保养,结果拿回来后,还是不能用,急得骂人,小领导边沟通边用他的电脑连上,能正常打印,说我们没事找事,然后我拿我的连上,不能打印,又拿了两台新的笔记本,也是开始能连上,一发打印命令,就出错,再沟通,那边说还真没用笔记本连过,那边的电脑也都是老电脑,马上让人去拿近期出来的笔记本去试,结果,那边也是出错了。最后总结老电脑能用,新电脑不行,与系统和通讯端口速率无关,可能驱动有bug,不过因为是已停产的设备,重弄驱动的可能性不大,建议用老电脑继续使用,或者购买他们的新产品。

网友A:
这款机器我玩过,质量很好,功能也不错,连接电脑可以批量打印,就是耗材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我玩过,质量很好,功能也不错,连接电脑可以批量打印,就是耗材有点贵 ...

现在国产耗材便宜点,而且覆膜了不怕水

网友B:
这价格在闲鱼毫无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在闲鱼毫无优势

闲鱼的同样东西,价格高低差大多。我看到一个维修零件的,齿轮一套要卖118元。上次我修2730,一个齿轮也卖35元。卖给要修订缺配件的人。

网友:
这纸是兼容的么

楼主:
兄弟这种最通用的标签机,带覆膜的。国产兼容的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