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家中被盗,想搞个监控请推荐。。。拆个韩国进口头灯,表示谢意

楼主(2024-11-09):
监控:
1. 家用,最好几百块就能搞定,要能接硬盘的。
2. 移动侦测灵敏不漏录的。原来的不灵敏,来人了不录像,导致出事找不到录像。
3. 硬盘,什么监控硬盘性价比高,质量好?价格500左右吧。
    最好别是叠瓦盘
跟电子产品脱节了
完全不了解
我还停留在酷睿T7250  G86ooGT的时代。
请大佬不吝赐教,科普。

好人一生平安。

=============================
头灯韩国进口的,挺亮。
主要是在半导体工厂无尘室里面用的
我在三星,天马,hkc, 华星光电的无尘室做过厂家
对立面比较了解
想了解什么的,可以问我。
知道的会解答,但很多我不了解,因为里面设备太多了。

================================
还有什么淘宝福利便宜货吗?
请共享一下
去年坛友 发的测电流电压的小东西,几块钱,我买了,挺好用。
但是质量不太好,没多久就坏了,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啦。
在此,谢谢这位坛友

单相导轨式电表220V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聚合物电池估计寿命不是很长

网友:
灵敏度可以调整

网友:
这个不是出口转内销的?

网友:
监控买个二手海康8路的

网友:
可以考虑水星品牌的监控套装,配一个旧硬盘

网友:
连续录相不行吗

网友:
这咋看着也不像韩国产。

网友:
监控录像24小时不间断这可以吧

网友:
家用录像如果要装多个,那还是海康的好用。
如果只装一两个,小米这类带云台的就挺好的。

网友:
说个题外话,我们这个老宿舍经常丢自行车和电动车,甚至还丢过刚买的葱蒜。后来派出所搬到我们小区隔壁,不是吹的,你的电驴不锁放那三个月也没人偷。搬家吧,应该和警察叔叔住的近一点

网友:
最好是云台,硬盘小偷也会拿走

网友:
要像行车记录仪自带存储卡,可以像筒机防水的监控,装在高处。实在要硬盘主机,至少选西数紫盘,比蓝绿叠瓦好点。

网友:
一点也不像进口的哦

网友:
家中被盗,怎么个被盗,专门入室还是临时起意顺手

网友:
先买论坛兄弟买的那种应急,。。然后再选。。就目前的形势,抓到小偷还不能打。如果小偷爬楼被吓失手摔死,房主还要负刑事责任和赔偿。。呵呵,,有案列可查。  谢谢分享。

网友:
首先移动侦测不需要,买个二手海康中维录像机4路的六七十块钱,装一块500G二手硬盘20块,300W摄像头六七十,电源支架线全加起来安4个头成本400来块钱,嫌麻烦就买二手移动萤石云之类的插卡摄像头,也是六七十块钱一个,插上点插上卡连上无线网就行了,手机远程查看,论稳定还是硬盘录像机+硬盘最好

网友:
白嫖一个运营商的摄像头就行,一每个月二三十块的服务费,坏了直接找他换新的...

网友:
这个和韩国没啥关系,你要硬说有关系那我觉得是在韩国的拼多多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