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1Ultra开不了机卡主菜单界面~骁龙888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11-09):
论坛坛友寄修小米11Ultra,说在售后都换过两次主板了,当时还买得比较贵,6K多元

收到后开机就是进入主菜单界面貌似来回启动了两次,后来又可以勉强进入系统

昨晚上刚好有空,就开干,拆开后里面不是太干净,后盖内部也没在合适的位置打上胶水(胡乱打的胶水),没有华为售后做得好!

拆下后盖后的样子,小米售后的两次保修标还清晰可见

拆下主板

发现原来售后换的主板也是修过的,上面还有很多指纹较脏

为了更安全拆焊CPU,把周边的屏蔽框剪掉一点

先拆下DDR

再拆下CPU,来个合影

处理好CPU焊盘后进行植锡

再对DDR进行植锡

因为这个CPU大家都称火龙888,故障率特高,我用的是217度高温锡

焊前来个合影

此板是双层主板,焊接时散热较快,这里我用到加热台对主板进行先预热,后再焊接CPU

再焊DDR运行,高温锡焊接后,旁边的屏蔽罩都吹变色了

焊完清洗后的样子,主打一个干净

对CPU周边小元件进行绝缘保护下,同时避免散热凝胶渗入周边

主板装回机壳中

装好主板的护板,清洁干净内部

装好后盖后用橡皮筋固定下

看看手机背面有个小屏,个人感觉用处不大,就是个噱头

完美修复小米11U不开机,因为用的是217度高温锡,相信比新主板还要用得住,但无法保证可以用很久很久,毕竟是火龙,拭目以待!

通宵修机,挣米不易!坛友给我送鸡腿来了,哈哈哈!
END

网友A:
这款手机通病就是高温虚焊,qq群友亲身体验过的
从此他就是米黑了

网友:
大神级直播

网友:
局部高温引起的虚焊感觉比以前多,CPU功耗大有一定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手机通病就是高温虚焊,qq群友亲身体验过的
从此他就是米黑了

只要用火龙888u手机的消费者,从此变成这个牌子的黑粉。不光雷布斯基的品牌

网友:
小米的机子故障率较高,雷传志同志给广大维修师傅送福利

网友:
我亲戚的HUAWEI P50 Pro也是888芯片,老年人不玩游戏,就是几个购物平台,机身常年都是热的。

网友:
我的米11黑屏后才知道,小米虚焊是通病,手机店300半小时搞定,从此转华为

网友:
大佬细节做的到位。所以当年小米11全系列只要是用火龙888的都主动延保三年。一般的手机都是保一年。就因为这货太烫了故障率极高。话说这手机当年我也买了,又重又烫,强忍着用了两个多月海鲜市场亏一千八卖掉了。
还没用过其它品牌的手机。一直用的小米手机,看来以后小米的手机不能买了,就算买也不要买首发,小米手机价格跳水大师。现在用的小米13首发4999买的,前几天我哥买了个荣耀90GT 2600多,屏幕比小米13清晰很多,拍照也比小米13好。我真是服了。主要是小米现在只会堆硬件,系统烂的一批,包括手机系统和路由器都一样屌样。新上市的小米15看了一些评测一如即往的拉胯。

网友:
楼主说的很中肯,确实能不能用得住就看天意了
竟然烧屏了,这个手机看来也没少出力。

网友B:
刚从华为转小米 买的15pro  这么多年没用小米还不太习惯呢,上一部小米手机还是小米5,后来19年换了华为mate30 128G的,这只手机是真的喜欢啊,一直用到22年 突然发现数据口没法快充了,也不能连电脑导数据(一直用无线充,所以也不知道啥时候坏的),外面修了下没修好,偶然发现华为官方256G的主板有活动才730,果断找本地售后定了一块,(后来才知道给我订主板的美女估计受处分罚钱了,华为规定只能定同级的主板,但是你订的时候又不提示,等维修结束了直接处罚),坏主板咸鱼出了450,加上邮费合计300块钱修好主板顺便升级256G,还是相当划算的。到今年8月份有一次晚上忘充电自动关机了,就再也开不了了,到售后检测了下不是电池问题,修的话499不包好,还有知道之前给我订主板的美女遭处罚了,可惜人已经离职了,也没法表达歉意了。寄出去花了300包开机导数据,但是摄像头啥的都没用了,师傅说再修可能不开机了,而且这个主板也是官方返修件,因为屏蔽罩有被剪掉的地方,就导了数据,手机还扔在那,等回头收个主板再给他复活。现在想想,磕两下屏幕截屏真的是太方便了,现在小米用的真不太习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从华为转小米 买的15pro  这么多年没用小米还不太习惯呢,上一部小米手机还是小米5,后来19年换了华为mat ...

小米三指下拉就截屏,哪个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三指下拉就截屏,哪个更方便?

一只手机用了快5年哦,完全习惯了华为

网友:
这个技术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
小米地区售后确实不太行,之前我也是11U售后换屏,后盖没粘好不说,屏幕边缘还有漏液,投诉之后重新换的才算好了。而且修之前售后就说了地区售后不能保证防水,想要恢复防水得送总部(不过是由他们那边完成寄送)。后来因为888确实太热就换了小米14P,目前用了一年感觉还行。

网友:
不管那个厂家用 888 时间长短都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这个需要比较专业的技术,看的很羡慕。

网友:
这个技术给力,换换字库我倒是没问题,换CPU还没试过

网友:
屏幕都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