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池升级到三元72V,晚上试车人少路宽

楼主(2024-11-09):
48V电池升级到三元72V,刚升级电车在城市玩车怕呀,被人抓是最怕的,晚上十二点后才出没,这时候人少天气凉爽,选择人少路宽的路加满没门尽情挥洒。一下子升到72V速度太快了。好在有双碟刹为后盾。宁德的拆机汽车电蕊真是好用容量大。难怪很抢手。

网友A:
长沙这边只要是绿牌戴头盔没人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沙这边只要是绿牌戴头盔没人抓

野路子改装车呀,想玩又在灰色地带。

网友:
人少路宽好放飞

网友B:
控制器是宽电压的还是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是宽电压的还是换了?

是宽电压的,老控制器方波的噪声大,有空我打算换成正弦波的静音。

网友C:
刹车系统跟不来的,莫要作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系统跟不来的,莫要作死啊

前后双碟刹很稳。宽轮胎新的前后轮胎。

网友D:
是不是所有48V60V的电车都可安装上72V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宽电压的,老控制器方波的噪声大,有空我打算换成正弦波的静音。

建议换,我也是换成正弦控以后,所有的方波控都下岗了,另外,电压提升了,相关的特别是刹车系统要配套好,摔车导致的伤害程度和电压的平方也就是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所有48V60V的电车都可安装上72V的电池??

看年份新出的这两年的器件耐压过100V的,以前老的就没有这么高的指标,尤其是软件欠压点的支持。

网友E(2025-03-04):
我小毛驴也是48v12a的锂电池,考虑续航想提升看了下直上48v30a的锂电池1500多好贵啊

网友(2025-06-10):
引用 网友E:
我小毛驴也是48v12a的锂电池,考虑续航想提升看了下直上48v30a的锂电池1500多好贵啊 ...

1500算便宜把,九号电动车48v30A要2100.

网友:
被人抓是最怕的,晚上十二点后才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小毛驴也是48v12a的锂电池,考虑续航想提升看了下直上48v30a的锂电池1500多好贵啊 ...

自己定一个,磷酸铁锂的,加上保护板,如果要30Ah的,价格大概在500出头的样子
不过电池肯定是b品了,我买的佳仕凯,16节15Ah的,要210元左右
蚂蚁的保护板要120左右
你的电池是三元锂吧,可能还要个充电器,几十块

网友:
48升到72,是不是动力系统一套全部要换啊,电机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