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C3简约板如何烧录?

楼主(2024-11-09):
9块9包邮买了块板子,上面不带串口芯片的简约款,想烧录不知道该怎样接线?手上有USB转TTL的刷机小板,小白第一次接触ESP32:

网友A:
不需要 直接USB口就可以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直接USB口就可以烧录

没有串口芯片也能烧录吗?

网友:
C3自带USB转串口 如果板子没有精简的话  板子上也带USB转串口 但都是用USB口下载

网友B:
esp32c3简约版 串口板   s3 我都有,,
开发板管理器 搜索esp32 安装,现在是3.04版了
首选项 添加https://arduino.me/packages/esp32.json
工具里开发板选esp32 - ESP32C3 DEV Module
还有工具里的flash mode 的QIO DIO,要选一下,很久了忘记哪个才可以烧成功
upload speed  921600才烧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32c3简约版 串口板   s3 我都有,,
开发板管理器 搜索esp32 安装,现在是3.04版了
首选项 添加https:// ...

我用的是VSCODE,程序已经编译成功了,还没搞明白怎么烧录:

网友:
vs装过,看着太麻烦复杂,早卸了,用的arduino ,选DIO才烧正常

楼主:
找到一篇文章,讲了怎么配置但是又没讲怎么烧录:
https://blog.csdn.net/Argon_Ghost/article/details/138429489

楼主:
win7遇到驱动问题,解决方案:
https://blog.csdn.net/zhangzhoulzl/article/details/124443891

楼主:
烧录不成功,明明有COM11却说找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直接USB连接。烧录方式有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USB连接。烧录方式有多种

换官方烧录工具,怎么有这么多东西要烧?感觉好复杂

楼主:
官方烧录工具也不行,日了狗了,这破玩意怎么这么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7遇到驱动问题,解决方案:
https://blog.csdn.net/zhangzhoulzl/article/details/124443891 ...

如果装arduino烧c3  需要win10 64X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装arduino烧c3  需要win10 64X才行

我是win7,现在是各种烧录不成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太折磨人了

网友B:
简约版需要64X的,,串口版就win7 还可以,

曲线烧录,就是用usb-ttl , c3板 8、9、 1 脚的rx tx gnd ,16脚是5v供电 ,13脚是5v稳压后的3.3v 看ttl 的vcc是多少,一般接5v接ttl 去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录不成功,明明有COM11却说找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提示好像是端口被占用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烧录工具也不行,日了狗了,这破玩意怎么这么难?

按boot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约版需要64X的,,串口版就win7 还可以,

曲线烧录,就是用usb-ttl , c3板 8、9、 1 脚的rx tx gnd ,1 ...

终于刷进去了,原来是被网上的教程误导了,说烧录要按住boot键然后按reset键进入烧录模式才行,结果怎么试都不行,后来不按这些键一试居然直接烧录成功了,蓝牙信号正确出来了:

网友:
它本身有USB口,不需要USB转串口芯片一样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