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桌面水磨机

楼主(2024-11-09):
呃。。。。。。这玩意虽然简单,但做出来其实颇费一番折腾,主要是元器件的选型和防水结构改了几个方案。

做它的目的是为了磨钨钢雕刻刀,配合靠模能非常精确的磨出规整的刀型,设计不同的靠模和夹具,能实现圆、方、扁各种刀型的打磨,甚至你弄个钻石磨八心八箭都完全可以

防水,面板上轴伸端装了油封,可以做到完全防水,水龙头下直接冲都能用,一般的临时轻度打磨,因为有集尘防水盒,也基本可以在桌面完成,不会弄得到处脏。

电机选用尼得科的470无刷风扇电机,主要是看中它的8毫米轴径和NMB的轴承,耐用性秒杀6mm甚至5mm轴径的电机,原带驱动板弃之不用(机械特性太软且功率设定太保守),使用外置驱动板,充分发挥电机潜能,实测6mm钨钢棒能轻松磨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完全满足使用要求。

多图,先上几个吧

n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见花心思了, 但设计思路。。 貌似结果和初衷不符
一般来说 所谓的水磨 刃磨的同时 水要能一 ...

可能是图没上全的原因,集水盒有个铜管的,使用时为了省事我一般就拿洗手池上,龙头慢慢滴水即可,最高速打磨都不会退火,看视频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见花心思了, 但设计思路。。 貌似结果和初衷不符
一般来说 所谓的水磨 刃磨的同时 水要能一 ...

再来一个干磨的状态

楼主:
二楼,图纸和部分组件图

这里说一下为啥不用成品铝合金盒子,一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盒子,二是我对这个打磨机的高度尺寸要求比较严,自己设计盒子能根据选型零件来制作,尺寸控制可以很理想。三就是铝合金盒子共振明显怕有异响,用环氧板除了费点事还有颜值略差外,其他都是优点(成本、强度等等),做好了实测空转声音非常理想,可以说是卧室级的静音。

next

楼主:
内部图,走线布置没有仔细理顺,还处于能用但不规整的状态,回头有时间再折腾。

内部使用4颗索尼18650 VTC5A动力电池+升压板的方案(升压至20V),单节25A放电能力用在这里绰绰有余,续航实测不带升压板空载可以运转6小时以上,带升压板后没有实测,但续航肯定是足够了。

用电池的原因是喜欢工具拿来就用,不用为了磨个小东西还得拖家带口准备电源和插座。

next

楼主:
发一个视频吧,目前只用它磨了三棱尖刀和四棱尖刀,上机实测精细度完全没问题,磨几把刀这小工具的成本就回来啦

楼主:
使用方法,一人不太好拍:

网友B:
厉害,磨轮目数是不是低了点?上高目数再光一下,刀头会锋利耐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磨轮目数是不是低了点?上高目数再光一下,刀头会锋利耐用的多。 ...

谢谢,做着玩的
有备不同目数的磨片,最高我有3000目,其实800目对钨钢刀来说,就足够足够了

网友C:
磨轮和电机轴怎样连接的没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磨轮和电机轴怎样连接的没看清

应该是角磨机的链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轮和电机轴怎样连接的没看清

那里是个关键,不能用便宜的那种角磨机转接杆,完全没精度而且太长了,我是买的精密铣刀转接头,正好轴孔也是8的,刀片安装面凸台也是16的,通用市面上的角磨机磨片耗材成本低,并且它和轴是过盈配合,冷态怼不进去的,要用机油煮到冒烟趁热才套到电机轴上,没打表,但精度很高,用高目数磨片就感觉很明显。

网友D: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是玻璃纤维板?

网友:
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任性,可以为所欲为,漂亮!

网友E:
本以为简易装夹砂轮片精度不高,高速转动时表面不平稳,冲击之下磨出来不够光滑。
见录像,原来是低速。看来低速时手轻按、令刀尖柔贴砂轮表面,效果蛮好。

网友F:
看起来的确不错,噪音不会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的确不错,噪音不会太大吧。

本身就是个直流风扇电机,进口轴承,非常静音的。当然工作起来,特别是粗目数开粗的时候就不可能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是玻璃纤维板?

就是环氧树脂板,整机做好挺重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以为简易装夹砂轮片精度不高,高速转动时表面不平稳,冲击之下磨出来不够光滑。
见录像,原来是低速。看 ...

谢谢
最后高目数精磨的时候调低转速,刚开始开粗时是大力怼上去磨的,我没测过,但高速空载时肯定是过了3000转。
钨钢重金属,那个粉尘据说有害,所以要水磨。

网友:
这款电机扭矩大不,有的无刷电机一加重载就转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