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钥匙手电,换壳换电升级

楼主(2024-11-09):
里面的电池太小,本人有严重的续航焦虑和亮度需求,手头有几颗电池,用petg材料打一个外壳,随便换颗电池

后盖和铝合金外框之间的就是原装电池,没有保护并且被压的坑坑洼洼。
LED背后加了一块陶瓷散热片。
发这个帖子的时候,后盖正在打印.

(未完待续)

网友:
低成本制造,就是为了骗人买完就丢……

网友:
体积跟电池容量也正比的,便携与续航二者不可得兼

网友A:
这个加过散热后 亮度变暗会轻微些,我不会3d打印 就拆开后灯板加了路由器CPU散热器,然后用淘宝买的单节18650盒子连接起来。没你那么好看,换电池方便些,也能立起来。

网友B:
这玩意的续航能力的确太差了,用了一次就扔到一边吃灰了

网友:
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换了电池,也会自动慢慢变暗的,还不如自行车灯或头灯改好用。

网友C:
测量过驱动波形,会自己逐渐调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2529-1-1.html 拆LED钥匙扣电筒,测量驱动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过散热后 亮度变暗会轻微些,我不会3d打印 就拆开后灯板加了路由器CPU散热器,然后用淘宝买的单节186 ...

能用就行,咱们又不是跑户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的续航能力的确太差了,用了一次就扔到一边吃灰了

薅羊毛弄的  ,很便宜,比运费便宜,色温凑合,能用才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过驱动波形,会自己逐渐调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2529-1-1.html 拆LED钥匙扣电筒,测 ...

非常感谢

网友:
钥匙上东西太多了!

网友:
我是换了一个智能手表中拆的电池,刚刚好塞下去一点没有空,用胶水粘回去,续航超级强

网友D:
差不多相当于重新组装了个钥匙手电。

楼主(2024-12-14):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相当于重新组装了个钥匙手电。

拆了当零件   吃灰    想起来再折腾    折腾完成。我只是省掉了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