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京东上哪个U盘速度快?

楼主(2024-11-09):
32g或者更大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鱼上买diy的

网友:
CZ880 这个连续读写堪比SSD

网友A:
为什么要京东上,你有优惠券?快的u盘首选固态u盘,就算最垃圾的也比一般u盘强

网友:
1000块钱以上的速度快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京东上,你有优惠券?快的u盘首选固态u盘,就算最垃圾的也比一般u盘强 ...

确实,第一次见还有限定平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京东上,你有优惠券?快的u盘首选固态u盘,就算最垃圾的也比一般u盘强 ...

方便报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第一次见还有限定平台的

京东上发票好开,省心省事

网友:
多块算快啊,楼主有标准么。

网友:
大品牌应该可以

网友:
现在的品牌U盘都不咋地

网友:
闪迪的几个特定型号

网友:
快不快看写入速度,不低于80M/S就基本可以。TLC,QLC芯片的后面点的速度基本上会再下降60-70%

网友:
要仔细看产品介绍的读写速度!特别是写入!

网友:
既然能报销那就选贵的买,高价的固态u盘性能都不会差

网友:
速度快就选固态优盘,几家做的都差不多,一样的方案

网友:
固态u盘就快

网友:
那就算我没说

网友:
能报销挑贵的买,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万古不变的道理

网友:
Kingston DTKN 256 GB U盘的读写速度还行,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