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认识这两个电源芯片?联想65w适配器的,初级丝印22ARD

楼主(2024-11-09):
联想65w适配器的,初级丝印22ARD,次级das2,都是6pin的,马云都不知道,万能的坛友肯定比他强

网友A:
没有型号可以跑一下线路,把芯片周边的图画出来,就好找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型号可以跑一下线路,把芯片周边的图画出来,就好找替代了

嗯,其实就是想偷懒

网友:
第一个是不是昂宝2263 或2265

网友B:
会不会是原来的8脚直插封装换成了贴片封装而已

网友C:
怎么不说明一下电源的型号,方便查询。都没有照一张整体的电路图片。正反面的照片。

楼主:
就是这个芯片坏了,5脚是gate短路了,6脚vcc,但是ob2263这些常用的都是5脚vcc,对不上。只找到这一家卖的,但是比好的适配器都贵了

楼主:
ADLX65NDC3A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说明一下电源的型号,方便查询。都没有照一张整体的电路图片。正反面的照片。 ...

是这个ADLX65NDC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原来的8脚直插封装换成了贴片封装而已

这就很难找了,现在是6脚了

网友D:
用什么照的,老年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照的,老年机吗?

哈哈 拍照水平太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芯片坏了,5脚是gate短路了,6脚vcc,但是ob2263这些常用的都是5脚vcc,对不上。只找到这一家卖的 ...

好的适配器不到5元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适配器不到5元能买到吗?

还要运费10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型号可以跑一下线路,把芯片周边的图画出来,就好找替代了

你把 引脚 定义 画下来, 电压 固定的还是可调  ,负载电流  要求说一下,我给你找个代换的

网友:
现在各家的AC-DC控制器太多,都是小6脚的,一样的不好找,能找到代换的就不错了。
每家的丝印各不相同。

网友G:
不知道有没有光耦,可以画个ob2263的板子,把引脚引出飞线就可以了,2263的外围也没几个元件

我用过这种方法修复过坏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有没有光耦,可以画个ob2263的板子,把引脚引出飞线就可以了,2263的外围也没几个元件

我用过这种方 ...

这个想法我喜欢,改天我把图画出来看看,看来这个懒没法偷了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30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 引脚 定义 画下来, 电压 固定的还是可调  ,负载电流  要求说一下,我给你找个代换的 ...

对,还是偷不了懒了,改天我画出来看看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3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