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电源适配器口大小不同如何骗过中间针试机

楼主(2024-11-09):
我有大口的电源中间也带针,目前想试DELL INSPIRON  3477  ,无奈插不进去大了,后来用打磨机把接口磨掉也不行又厚了,无奈又把外壳给拆直接焊正负极,中间的针是空的,试机显示有提醒不适配器不配,在观察电源这边的接口也只有二根线,中间的也没有接线,想问一下这个针如何工作的,我把剪下来的针不接任何直接插进去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当插进后它是如何工作的,是不是与正极之关有何关联?如何骗过这根针试到机?

网友A:
3477 BIOS 带功率检测的>16M>power watt determine

2020年-2024年-记不住

网友:
买一个适配转接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77 BIOS 带功率检测的>16M>power watt determine

2020年-2024年-记不住

嗯多谢指点,我查了一下新是有三条线的,可能是我老适配器跟不上,主板是有个小芯片对接到中间的针

网友:
dell是带芯片检测的,网上买个转接头吧,或者买个芯片焊主板上但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