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泰DZ47-60 C32三极断路器拆解

楼主(2024-11-09):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这个断路器不记得用多久了,估计七八年了。最近出现无故失电,又突然来电的情况。经检查发现是这个断路器的问题。扳手在闭合位置断路器反而是分断的,要把扳手往下稍微拉一点点才处于闭合状态。

底下的条形码。

把它拆开看看,用电钻把连接的黄铜卯钉钻开。

内部结构。

这是其中一相,工作正常的触点。

这是接触不好的那一相的触点。已经因为接触不良发热,氧化发黑了。

左边是受热损坏变形的塑料件,右边是正常的。

另一边。

灭弧器等各种精巧的小零件。

下面这个是过流脱扣的核心部件。

与铅笔大小对比,相当小巧。

正泰东西的用料还是可以的,质量也不错,这个开关之所以出现故障,主要是违反规定三P并联使用,电流不均衡导致的。

网友:
这个东西头一次看见,不错不错

网友:
正泰三极断路器的老产品性能比较稳定

网友A:
触点烧蚀的原因是什么?电流太大还是工艺不良?

网友:
虽然有灭弧装置,不过一般情况下总开关还是尽可能少开合,避免瞬间大电流通过触点,防止触点烧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烧蚀的原因是什么?电流太大还是工艺不良?

电工违规,三相并联当做单相开关,电流不平衡烧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工违规,三相并联当做单相开关,电流不平衡烧触点。

好的,明白了。

网友:
这么会坏,学习新知识了

网友:
感觉用料不错

网友(2024-12-17):
空开的技术含量,主要在热保护这块,双金属片进口国产差别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