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救了你命的空调有哪些反直觉的操作?

楼主(2024-11-09):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随着社会的发展,空调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了大家的救命神器。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遇到一些亲戚朋友同事对空调器做出一些看上去合理,但实际上无效甚至起反效果的操作,最常见的有:
1. 离开一小时,顺手把空调关了,回来再开。
2. 开空调的时候,直接把温度调到最低/高。
3. 吹到身上太冷,把出风口怼着地面吹。
下面是详细的解释。

1. 短时间停机
很多人觉得,我走开一个小时把空调关了,不是省电吗?这种想法在定频空调身上是对的,但对于现在普遍都是变频的新空调来说就适得其反。我们看看定频空调的参数,它的制冷量跟制冷功率基本上是固定的,能效比也基本固定。例如下图的科龙定频空调,制冷剂的能效比是3.89(由于能效比与室内室外的温度有关系,所以季节能效比并不完全等于额定制冷量除以制冷功率,但两者很接近)。

再看看下图,是我现在所用的长虹代工小米一级能效互联网变频空调的参数。
见下图,变频空调的压缩机转速可变,所以制冷(热)量跟制冷(热)功率、以及能效比是一组曲线:蓝线是制冷量随制冷功率的变化(左侧纵坐标)、橙色线是能效比随制冷功率的变化(右侧纵坐标)。而定频空调则是两个点:蓝色×是制冷量跟输入功率的关系;橙色×是能效比跟输入功率的关系。

对于定频空调来说,短时间外出期间关了空调就是省电。但对于变频空调来说却不一定,因为不同的转速下,制冷的效率有很大的区别(例如我家的空调最高能效比超过6,但最低能效比只有3)。下面用实验来说明。
当时的天气条件是上午晴朗,中午开始有云,1:00左右短暂下小雨,整个实验过程中,室外气温缓慢下降,实际上是对实验结论不利的。

卧室的温度26.6℃,由于空调安装贴近天花板,设定在28.5度,风速4档。

12:10关闭空调,此时智能插座上记录0:00到12:10一共耗电2.5度(忘记了截图)。一小时后室内温度上升到27.9℃,重新运行空调,温度和风速不变。下图是空调的制冷功率记录。

整个上午,空调都稳定运行在225W左右,制冷量约1600W,能效比在高峰附近,高达6以上,意味着消耗一度电,能够搬运6倍的热量。

空调启动后功率快速攀升接近600W。

此时空调的能效比下降到5左右,制冷功率虽然大了一倍还多些,但制冷量是2800W,增加不到一倍。

空调经过一小时的持续工作,14:10终于把室内温度降回原来的水平。

此时,空调累积消耗了3.0度电,也就是过往的一小时消耗0.5度电。如果没有关空调,而是继续225瓦的制冷功率运行,那过往的一小时只消耗不到0.25度电。

这个实验说明了,变频空调如果短时间停机,重新启动降温过程消耗的电能,很可能比不停机稳定运行更多。以我家空调为例,如果停机的时间不超过2.5个小时以上,那么停机再启动反而更耗电。
其中的原理就是变频空调在启动降温阶段,压缩机高转速大功率运行,导致能源利用率比较低,反而更耗电。所以如果办公室用的是新式的变频空调,那中午去吃饭的时间,不关空调,不但更节电,环境也更舒适。

2. 设低温启动空调
这一条,定频空调和变频空调同样有所区别。定频空调制冷量是基本固定的,只要设定的温度比实际室内温度低,无论设定24摄氏度还是16℃,室内温度都会以同样的速度下降。把目标温度设得过低,只会温度降得太多的时候,引起感冒或者消耗更多的电。
而变频空调则复杂一些,仍然通过实验来说明。
做完停止再启动实验后,我等空调平稳运行了2个小时,做了低目标温度启动的试验。整个实验过程中,室外气温缓慢下降,实际上是对实验结论不利的。

14:00停机,一小时后室内温度上升到28.2℃,与上一个实验的区别,是启动的时候设定的目标温度是16.0℃。

空调启动后,制冷功率迅速爬升,4分钟内超过1100W。

相比设定正常目标温度启动空调的制冷量2800W,此时的制冷量大约3900W,消耗的功率多了一倍,但降温速度只快了不到30%,能效比却下降到3.5左右,甚至比不上新5级能效的定频机。

运行一个小时后,室温降到26.0℃(果然是一不小心就降温太多了)。

看看功率曲线上那个巨大的山峰,这个降温过程一共消耗了1.1度电,超过不停机运行4小时的能耗。

所以对于我家这台变频空调来说,设定更低的目标温度,降温确实可以快近30%,但是代价是成倍的电费。如果是办公室环境,不在乎耗电着急降温,那离开时间在4小时以内,干脆就不要停机了。

3. 空调怼着地吹
空调维持室内温度是需要室内空气充分循环的。夏天制冷时对着地吹,结果是空调下方的温度很低,但远离空调的位置温度过高,造成室内温度不均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空调以接近于水平方向出风,冷风在远处自然下沉,让整个室内的风循环起来。
冬天制热的时候对着地吹热,空气会迅速上升,被空调室内机吸入,我认为室内温度已经足够高,导致频繁的启停。室内的温度也很不均匀。正确的做法是空调以45度向斜下方出风,热风压向地面的路途中自然上升为水平方向,铺向远处。
那吹着人体不舒服怎么办呢?其实空调出风口都有水平方向的导风叶,有些空调可以用遥控器调整,有些需要手动调整。

4. 小结
1. 离开1、2小时,定频空调关了省电,变频空调相反。
2. 开空调的时候,直接设置到合适的目标温度即可。
3. 通过调整出风水平方向来避免空调直吹人体。

都看到这里了,老铁们觉得有帮助的话请点赞收藏打赏一波哦。谢谢!

网友:
楼主厉害,测试得很详细。

网友A(2025-07-02):
这个开停机策略,要建立在那张功率、能效比曲线准确的前提。那曲线图还缺了室外温度影响。

网友:
买了两台。质量用料确实一般般。直流电机,好。价格便宜,好。12档风力,不多不少,很好。
物有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停机策略,要建立在那张功率、能效比曲线准确的前提。那曲线图还缺了室外温度影响。 ...

米家的智能没办法支持这么多变量

网友:
用数据说话,我没法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