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CC M1Y-HC-185电圆锯 卡住了,拆开看看,原来轴承碎了

楼主(2024-11-09):
韩川M1Y-HC-185圆锯机卡住了,1300W,功率不小

M1Y-HC-185电圆锯 CIRCULAR SAW

这个卡簧不好拆

买了卡簧钳来

这下好拆了

轴承都碎了

轴承型号6202Z

买错了型号,买了6002Z,差一个数字,外径小了

又重新拍了轴承,还在路上,到了再换
[工仪] HCC M1Y-HC-185电圆锯换轴承

网友:
拆的比较精细啊

网友A:
动手能力强,才可以去更换轴承。

网友B:
如果轴承不好拆,就用电热风吹风机吹一吹。

网友C:
轴承的型号太多,很容易搞错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强,自己就搞定了。

楼主:
马马虎虎的,边拆边拍照

楼主:
恩,内卡簧、外卡簧都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才可以去更换轴承。

叫别人换要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轴承不好拆,就用电热风吹风机吹一吹。

这个应该好拆,敲下轴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的型号太多,很容易搞错

对啊,拍的时候没有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强,自己就搞定了。

自己搞下几元钱就解决问题

网友:
轴承是缺油干磨才散架的,时长没维护了吧?

网友:
买过可换头的卡簧钳,发现太软,后来买了4把成套的。

网友:
换好后,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双用的卡簧钳不错

网友:
有个9寸电圆锯柜内吃灰很久很久。

网友:
前几天用我的云石机,发现抖得厉害,也是这个轴承坏了,旷得不行了,最后用角磨机干的,幸好工具全,要不前期全白干了。这个云石机买来用了两次,被同事借走了好多年,我要用才想起来这事,回来直接废了,工具借出去,活着回来的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