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泡沫砖加装明装插座或者窗帘架之类的6MM螺丝用什么膨胀塞?

楼主(2024-11-09):
搞过的都知道,我一般用大一号的膨胀塞例如8mm的用六毫米的钻头,但每回打孔不好控制,需要把孔摇大一些。有时小了有时大了。

大家是用什么膨胀塞?不要告诉我用木楔子,做起来太麻烦也难拧螺丝,工作效率太低了。

网友:
8mm膨胀塞为什么不用八毫米的钻头呢?!!!

网友A:
广告看到过一种石膏板专用的膨胀螺丝,不知是否适合你

网友:
大一点无所谓,膨胀塞自己会膨胀

网友:
某宝上有镀锌穿山刺膨胀螺丝空心砖泡沫砖轻质专用膨胀螺栓鱼鳞拉爆膨胀管

网友:
泡沫砖你用啥都不好使,上粘结剂,化学锚栓。

网友:
泡沫砖还是轻质砖,泡沫感觉要穿到对面加大铁片吧,不然哪有强度啊。

网友:
反正不能用冲击钻

网友:
如果用的是3.5毫米的自攻罗丝,确实不太好用,用4毫米就好多了,别小看这0.5毫米!!!

网友:
不要用电锤钻头,普通手电钻配6mm尖头玻开打孔,直接用6mm膨胀塞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使用尖头钻好控制内径尺寸

网友:
那你就用8毫米的偏心钻(三角钻),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叫法,他的钨钢头两边有突出钻身,这样就可以稍微磨掉一点,变成7毫秒的钻头了

网友:
某宝上有一种锯齿型的轻质砖膨胀螺栓,挺不错,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美固的膨胀塞不错

6mm膨胀塞用6mm钻头就行

网友:
砖墙里打洞 我觉得化学锚栓才好用

网友:
8MM膨胀塞可以用7.5MM的钻头

网友:
小件用那种飞机塑料外壳胀塞就行,大件不行。

网友:
听说顶级品牌叫慧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告看到过一种石膏板专用的膨胀螺丝,不知是否适合你

是的,带长翅膀那种的

网友:
用慧鱼一种轻质砖专用膨胀塞,两种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