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海康微影E09热成像仪(带超分算法ISR)

楼主(2024-11-09):
先看介绍

设置界面带ISR超分开关,对比还是挺明显,还带投屏

实拍图

拆开上盖(好大一根排线),电池还是4线的

主板正面,2.4寸液晶320x240分辨率

主板背面

好多螺丝

前盖

摄像头拆下开

细节来了,激光还可以调整角度

前盖子,还可以检测外部加装微距?

全家福

网友:
这玩意可不便宜哦

网友A:
有钱就买一个,高烧测体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买一个,高烧测体温~

测体温不会很准吧

网友:
这个东西用处很大,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如果价格下来,必须弄一个玩玩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东西就是太贵了。

网友:
关建价格我都想买一个

网友:
这个多少钱

网友:
记得以前的型号有个intel的fpga还是算力芯片什么的

网友:
这东西贵,好东西!

网友:
等价格下来了,高低整一个

网友:
来开开眼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东西就是太贵了。

另一个问题,热成像传感器需要真空室,长时间不用会衰减。蛇的颊窝热成像常压结构,不需要真空室。

网友:
上次论坛兄弟也拆了一个。。。挺贵的,,谢谢分享

网友:
先看介绍哪!不是得先看价格嘛

网友:
东西好就是太贵

网友:
没钱也不想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