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元的mentech 5G随身WiFi刷固件

楼主(2024-11-09):
京东99元,你低价拿它设备,它是以低价吸引你购买使用持续薅你的血。这个我听说飞线卡槽后客服能给解控,于是入手了,到手无损拆解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插卡亮绿灯 后台能看到已经获取IP,能收发短信,但是这个开机默认控不给你上网。找客服解了一次(商品链接进去是店铺售前客服他会转给售后可能是精东捂脸客服,可能是两套体系,误认为你买的另一款601就给解),还没几分钟又给控了,再去找几次客服就不肯解了。……后来我就刷了别人给的昆朋固件(相当于ODM)这下就默认上网了,但是这款的原厂版(卖300块)是没有网口的,所以固件没驱动网口不可用,再加上固件基带可能适配有问题,网速室外30Mbps都不到室内只有10M,我就心灰意冷了,没有去要原机的固件,还原以后外观无损。退了。
其实现在想想也是能用的,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就差了最后一步刷回原机固件。因为我后来又买了另一款,操作思路就是,刷公版低级固件,利用漏洞备份出etc分区,修改你所需要的比如来开ssh改串去控后还原备份,再刷原机固件就OK,只要不恢复出厂设置这些修改的就一直存在!

楼主:
5G模块是成都鼎桥的mt5710,我觉得这么命名肯定是蹭联发科的品牌附加值。就好比成都的烤鸭店取名叫“刘德华烤鸭店”虽然店主你本名就叫刘德华,但是你开这店的时候明星刘德华已经红遍中国了。模块主打轻量化,最大下行226Mbps上行122,我也是为了省电,后来买的那个CPE测速时此时速度约500Mbps,供电12V表头都显示最高有16瓦了,适配器还有80%效率没算。模块左上角闪存谁都认识,中间就是主控了,右边应该是电源管理。下面左边应该是射频还是什么没具体查到,中间长条芯片就是一颗负责4G和5G低频的FEM,下方是一颗负责5G高频的FEM

网友A:
99?我看他们不都是买的9.9的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网友:
确定是9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我看他们不都是买的9.9的么???

前几个月插卡版300块,月底我买之前还看了价,这几天才降,

网友:
换个思路,买个二手破烂5G手机,不就没那么多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5G模块是成都鼎桥的mt5710,我觉得这么命名肯定是蹭联发科的品牌附加值。就好比成都的烤鸭店取名叫“刘德华 ...

那个烤鸭店老板就是实名卖烤鸭的,比香港刘还早就叫这个名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个月插卡版300块,月底我买之前还看了价,这几天才降,

壕无人性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网友:
5g随身感觉发热挺大的.不太适合

网友:
混数码的感觉买这个不应该啊

网友:
99?这价格不低

网友:
前几天买一个好没鼓捣呢

网友:
这玩意儿如今这么贵了?

网友:
贵啊。好像用处也不是很大啊。

网友:
支持5G的这种随身上网设备,才99元,确实很便宜了

网友:
这个还用解锁的吗,前段时间刚上线的时候就是89元可插卡,店铺说了可插卡。但是因为不是真的5g,所以我没有买。

网友C:
这个不是正经5G,是RedCap版本,连不上N78 N41 N79,只能连N1 N5 N8低频5G基站然后1T1R通信(手机4T4R),而且跟手机的5G通信不是同一个东西,名义上属于5G技术实际连4G都比不过,买过美炭F1,垃圾得要死,号称200M速率实际测速跟4G一个样的,还没我手机1/10快,体验了一天果断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烤鸭店老板就是实名卖烤鸭的,比香港刘还早就叫这个名字了。

你信息有误!刘福荣8几年改名刘德华,91年就红遍大陆,烤鸭店是93年还是95年开业的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正经5G,是RedCap版本,连不上N78 N41 N79,只能连N1 N5 N8低频5G基站然后1T1R通信(手机4T4R), ...

第一个,我记得不支持N79吧。第二个能连上N41 N78 N1,N28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