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主板漏电,怎么修比较好?

楼主(2024-11-09):
漏电好难啊
手机放几天就没电了,而且还充不进电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找人修,好像那个Sean就能修这些玩意...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网友:
有个风扇遥控器也是漏电,待机大流2mA,估计那个电容不行了。整个夏天都没兴趣搞,直接按风扇完事。

网友:
里面太精细,恐怕得找人修

网友:
先测测待机电流

网友:
逮着个头大的电容拆。

网友:
拆开钻俩眼儿,合上换盆

网友:
最容易漏电的就是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