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H340耳机拆解修复一只耳朵不响的问题

楼主(2024-11-09):
罗技家的H340耳机,便宜轻便音质还可以了,家里录制视频也够用了,但是带麦克风那边没声音了,应该是扭断了线路。

开拆,我面六颗螺丝,里面两个螺丝,松开螺丝后掰开卡扣就可以拆开面板了

有个R标记的焊点断线了

再来个特写

焊接过程省了,拧下两个白螺丝的时候把GND的线也扯断了,那就在断线的线头上接两根延长线(黄黑两根线),套上热缩管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测试了声音正常扣回去,又能用上几年

网友A:
罗技耳机中规中矩,比三灾靠谱

网友:
电路板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耳机中规中矩,比三灾靠谱

平时拿来录制教学视频也够用了,缺点是棉很容易化掉

网友B:
这个是3.5接口的

网友:
小问题,断了一根线,没大事。

网友:
断线能找到修修还方便,就是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3.5接口的

不是三点五接口的,usb带声卡的

网友:
断了一根线,没大事。

网友C:
应该有防扯卡位吧,这线也能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防扯卡位吧,这线也能断的

耳机的喇叭有个旋转角度的,估计是线给得太短了,晃多了就断了

网友:
就是拆麻烦

网友:
这种耳机戴久了压的耳朵疼

网友:
耳机棉是易耗品

楼主:
买了耳机棉,在路上了

网友:
焊完了热熔胶打胶侍候。

网友D:
这款是usb接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是usb接口的吗?

是的,还带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技耳机中规中矩,比三灾靠谱

三灾,是不是三星

网友:
罗技也产耳机,音质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