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继续折腾-给老车索八换档位传感开关

楼主(2024-11-09):
11年龄的索八,上次发帖换了风道转换电机,在那次时间的前后没几天吧,又发生了着车没有档位显示故障,灭车再打,又有显示了,接连出现过两三次吧。

对这个故障,本人经历过,在车龄5-6年时,发生过一次,到4S店换了个档位传感开关,报价400多吧,不确切了。后来查到是质保期内,没收钱。
这次又出现这个故障,本来想去汽修店换一个,结果问了两家汽修,都说的“玄而又悬”,说这个不好说,得把车开来看看,说一大堆可能性。我跟他们说,就是换传感开关,多少钱吧,然后就是闭口不言了。
这样就激发了我的斗志,上X宝,买配件。配件到了以后,开拆!

故障现象为发动机故障灯亮,档位显示没有了,档杆旁边的档位显示灯也不亮,档杆扳不动

出现故障后,把档杆P档前面的小盖板打开,用车钥匙类的东西顶住里面的方型小开关,可以挂档。但换档有时也需要顶住开关才行

新买来的档位传感器,不足100元

新旧对比。出了个故事,当时买这个东西时,店家让提供车架号 ,好匹配相应的配件。我不仅发了车架号,还发了个信息不全的照片给店家,结果,给发了个不同的东西。不仅是样子不同,配件编码也不一样

旧开关的封装,是盖板上带铆钉直接铆在下板上的;而新开关则是十字螺丝坚固

旧开关是4根细针

新开关是3根细针。发现不一样后,问店家,是否能用?店家说,没问题!!!通用!!!

车上的接口是3根细针的

第一拆,先拆进气道前端,就两颗螺丝拆下即可

能看到开关的影子了,给店家发的就是比这个图稍大些的图

拆下电瓶后的样子,红圈是电瓶底托固定螺丝,蓝色圈是电瓶固定架的螺丝位置(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大家比我内行)

这个就是拆下来的那个家伙,圈圈里是各种需要拆的螺丝

再来一张近景

换上的新开关

剩下的就是恢复了。。。 。。。
但是呢,出了个故事,也遗憾没有拍下照片,因为当时一是心急,二是满手油污,没有拍照。
问题是这样的,新开关换上了,有档位显示了,也能挂档了。但是,档位不能挂入D档,只有P、R、N档,挂入D档,车子不走。
给店家说,店家说跟开关没有关系,说是车有别的问题了,你去汽修厂看看吧,开关绝对通用!
我觉得也有道理,就回家吃午饭,顺便把旧开关带回家了

用电钻把铆钉打掉,撬开(遗憾的是没拍照片,底面是断续的、圆形的导电体,上有凸起;上面有个圆盘,带有5-6个有弹簧的小棍样的导电体,就是这个意思啊)
打开后,里面非常脏,油污很多,用纸巾清理干净,压回封装后,午饭也没吃,回到车上,把旧开关安装好,车子恢复正常!!!
不放心,又把新开关替换上去,于是又重复“档位不能挂入D档,只有P、R、N档,挂入D档,车子不走”
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就把旧开关安好,完全恢复。

跟店家说明情况,让店家给我换一个“原型号”的开关寄过来,过些天再换上就行了。
仅以此帖发给有相同车辆的同好,折腾时少走弯路就好

网友A:
撸主可以去做编剧了,最关键的没了,深谙”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这个也可以自己动手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可以去做编剧了,最关键的没了,深谙”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当时确实着急,满手的油泥,没法儿拍照。当时也不敢确定清洗后是否就能搞定,所以只顾干活儿了。
好在这里都是高手,见多识广,不用拍照那个开关大家也能脑补出来什么样子,就是个机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这个也可以自己动手维修。

当年开桑塔那的时候,换机油,三滤,清洗化油器,都自己来。现在的车多数自己弄不了,小打小闹儿的,就当玩儿了

网友:
其实就是个波段开关,机械触点,一般情况都是磨损或者是脏污氧化,打开打磨或者清洁就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C:
据我周围亲戚朋友用车,我得出的不严谨结论就是10年往上的老车,韩系的故障率要比日系高不少
以后人工成本会随欧美社会那样越来越高,普通大众自己有点动手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D:
顺便把新的拆开看看“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把新的拆开看看“故障”原因

新的拆了,人家就不给退钱了所以没拆。其实就是型号不对,店家发的货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周围亲戚朋友用车,我得出的不严谨结论就是10年往上的老车,韩系的故障率要比日系高不少
以后人 ...

原来我开普桑,捷达,10年以上的都不同程度的添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我开普桑,捷达,10年以上的都不同程度的添毛病。

不是有个”修不好的XX,开不坏的XX“这个说法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网友E:
最想看的内部没看到了,不知道是不是跟老式指针万用表一样的触点?

网友:
欧美韩中跟日本人的差距就在这些细节上,新的都差不多,10年以后就看出差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想看的内部没看到了,不知道是不是跟老式指针万用表一样的触点?

对,一样的。就是比万用表个儿大,不如万用表精细。

网友:
好。有参考价值。很多车有这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波段开关,脏了擦干净就行了,新的退款退货完事

网友F:
恭喜楼主Get新技能,离开修理厂又近了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Get新技能,离开修理厂又近了一步

尽量少去修理厂,自己折腾还是很开心的,大活儿搞不定,小打小闹儿的自己玩儿呗

网友:
牛人 动手能力

网友:
估计是里面的润滑油脂脏了或变质导致触点接触不良了,可以加专用的触点油脂。我拆过凯越的灯光拨杆,故障现象是车内按钮背光闪烁,拆进去也是触点清理了下加了点油脂,继续用了四五年了还是正常的。要注意开盖后防水是否可靠,凯越的灯光拨杆是因为正好在空调出风口,夏天长期吹冷气导致内部凝露,冷凝水跟油脂反应都有点乳化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