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双11买个好表,但是,是德的1273a正常价格到底多少钱?

楼主(2024-11-09):
   我从b站看到的1273a万用表推荐,这就是我心目中最顶级的表了!速度之快超乎我的想象.....
   b站说2000多,我琢磨双11的时候2000左右咬牙拿下,没想到某东搜了一下,价格快5位数了!!
   这表到底多少钱啊!!就算是涨价也不能这么涨吧。

网友:
刚刚买的海鲜市场1500

网友A:
安捷伦这个塑料袋的破玩意,外壳没有不坏的,没有不断轴和断卡扣的,所有的1273和1253的OLED屏幕没有更换副厂的,

网友:
我不建议你考虑安捷伦,除非你是拿来玩,如果实用,你不是弄87V或289,DT4282务实些,优先考虑福禄克,无论你是对福表有意见,他确实综合上是最好的,耐操上不是一般仪表厂家能比的。

网友:
用也要“呵护”着用。。。用是挺好用的,出问题几率比黄表大很多,哪天你不烧了,要脱手也不如黄表好卖。如果使用场景都是在桌面测量那种,也不考虑卖,那安捷伦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我的观念就是:真喜欢+有条件,想买就买!要不心里不痛快~

网友:
听说日置4282蓝色保护皮也掉渣,安捷伦不推荐,很多人深受其害了

网友:
安捷伦的手持表你就是供着也会烂,日置的蓝皮小心呵护还行,扛摔打不行,耐操还是黄皮F家

网友:
塑料袋你都敢买,牛逼,据说你就算是抚摸党供着也掉渣

网友:
可以考虑德国GMC-I高美测仪Metrahit系列万用表,价格当然是二手货的香。

网友:
2k的万用表,我想都不想。万用表就是随手用随手扔的工具,这么多年用下来,用的最多的是量电压,量通断,其他功能很少用,买那么贵的有必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这个塑料袋的破玩意,外壳没有不坏的,没有不断轴和断卡扣的,所有的1273和1253的OLED屏幕没有更换副 ...

所有的1273和1253的OLED屏幕没有更换副厂的

所有的1273和1253的OLED屏幕没有不更换副厂的

哪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1273和1253的OLED屏幕没有更换副厂的

所有的1273和1253的OLED屏幕没有不更换副厂的

意思没有表达明白,就是安捷伦的表,包括台表oled都是必坏的,你看x宝和小黄鱼上,逼的玩家自己写固件和做屏幕更换oled,这些安捷伦的破玩意,看看就行,想买配件都买不到,一坨垃圾,论坛里面没有不喷塑料袋的质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没有表达明白,就是安捷伦的表,包括台表oled都是必坏的,你看x宝和小黄鱼上,逼的玩家自己写固件和 ...

明白了,数字万用表显示屏可是关键部件,不管那个档次的数字万用表,更别说高档的数字万用表了,oled都是必坏的,这一点无法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数字万用表显示屏可是关键部件,不管那个档次的数字万用表,更别说高档的数字万用表了,oled都是 ...

你仔细看回复,是安捷伦的oled必坏,其他厂家的oled不容易坏,还有安捷伦的手持表断轴,断固定螺丝柱,你多看看其他老手的回复就知道了

网友C:
基础维修便宜点的表就能满足要求,看看中国航天用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础维修便宜点的表就能满足要求,看看中国航天用的万用表!

看看中国航天用的万用表

好像是福禄克

网友:
真不知道这些高档表的用在修理什么精密仪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