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谊HY3005B电流显示和电压显示异常

楼主(2024-11-09):
hy3005b 电流显示有底数,电压显示也不准,但是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是准的。有大神有电路图没。

楼主:
真坑啊,查op07c周边电阻,结果有个没装,开机导致单片机芯片挂了。。
打磨抹去了型号,不知道啥芯片。第8脚应该是供电脚组织成9欧姆了。。。有木有这个板卖啊。不然就成废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