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用wifi不用流量的监控摄像头怎样通讯?

楼主(2024-11-09):
上午回老家,大哥说起来合家地里的粮食等以前经常有偷的,很多人家在地里装了监控摄像头,包括太阳能板才130多元,在家了就可以查看,非常清晰。

清晰问题、太阳能问题不是我需要问的,没搞明白,不用手机卡、不用wifi,是怎样进行网络传输的?如果内置了流量卡,可是不用再缴费啊。想给家里买个,不懂原理

网友A:
乐橙有流量终身免费用的4G摄像头!

网友:
物联卡,共用流量池,卖的越多他成本越低,没见过的牌子跑路风险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乐橙有流量终身免费用的4G摄像头!

终身流量的没有310买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身流量的没有310买不到吧!

  280  买的电池无线款

  310 是终身流量费吧 ?

网友C:
低成本就是10块钱去淘宝上的苏宁易购买一个影腾的随身WIFI,就买最便宜那个版本(300G一个月,续费3.9一个月),买回来之后根据网上的教程去控(把SN给删掉,要不次月会被限速)。随身WIfi都是走的物联网,流量走的专用通道,本地实测大概能跑20兆带宽,速度都不快,但是能用。总投资10元左右就能解决网络的问题,还是不错的,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不过这东西用一个月就回本,后面续费不需要预充值,用一个月续一个月。

网友:
还有监控录像回放的储存也需要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低成本就是10块钱去淘宝上的苏宁易购买一个影腾的随身WIFI,就买最便宜那个版本(300G一个月,续费3.9一个月 ...

开卡需要先行预充多少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卡需要先行预充多少元?

不需要预存

网友D:
第一次听到不用预充的物联卡,刚才网上查了下,据说都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限速,之后会限到连100k/s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听到不用预充的物联卡,刚才网上查了下,据说都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限速,之后会限到连100k/s都有 ...

我是放车上给车机用的,我用的不多,说是几百G流量,我用的数屈指可数,下载基本在1-2兆/S,用来替代宽带供全家使用肯定是不现实,我试过看B站,电视直播,刷视频基本不卡顿。一个月就一瓶可乐钱,自己用玩玩还是很香。后期要涨价就不用了。这家一年多了,还家算比较好的,不像别家的先得充100,充完之后卡得要死,成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