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帝抽油烟机风轮及面板清洗

楼主(2024-11-09):
油烟机
我家的的是华帝抽油烟机深型吸油烟机。没有芯片,是老式开关的。外壳的钢板质量真好,不像现在有的油烟机外壳不形容的说就是一张纸。它的集烟腔比较深,能够有效聚拢油烟。在工作时,电机带动风轮高速旋转,在炉灶上方产生负压区,从而把油烟吸进集烟腔,再通过排烟管道排到室外。这种油烟机吸烟效果较好,能够快速吸走烹饪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油烟,适合中式烹饪,因为中式烹饪常采用煎、炒、炸等方式,油烟较多。
现在抽烟效果不行。看网上的清洗视频学着自己洗一下。
清洗油烟机风轮步骤如下:
首先,要拔掉油烟机插头,确保在断电的情况下操作,保障安全。
一次性手套加厚耐用丁腈橡胶乳胶要准备五六双。接着,拆除油烟机过滤网,拆下风轮。螺丝专用放在一个盒子里,避免零件丢失。
然后准备清洗溶液。可以使用油烟机重油污碱片和热水混合,
比例大概是1:100。将油烟机过滤网和风轮浸泡在溶液里,浸泡时间约 20分钟,这样能使油污
更容易被清除。
油烟机过滤网用刀片里外刮。有专门的刮刀。不过我还没卖。
用刀片刮也行。就是慢多了。主要是风轮。风轮不洗等于没洗。
我第一次泡了一盆都是黑水。叶片上的油泥和油漆干了的漆块差不多。十几年的油泥结实的很
刮下的油泥都成水泥了。结果浸泡后,用硬刷反复刷,刀片一个叶片一个叶片反复刮。
我的风轮反复刮洗了五次。第二盆还是黑水。直到第五盆好多子。洗下油估计都有三四斤
直接买个新了也就二三十元。真是费了老劲了。洗完后一看时间都用了三个多小时,我把风轮晒干了,油烟机过滤网和风轮全部安装回去,试机效果好多了,
手放在油烟机下面都感觉在抽风。
正面面板上的老油垢非常黏腻,很难清洁掉,我直接用化油器清洗剂边喷边擦。喷到金属面上一下子就溶解了,马上用清洁海棉擦,如果用钢丝球,洗洁精费力的刷,没有效果不说,一不小心还容易划伤油烟机。这个要防护手套,喷到手上皮肤会十分难受的,要几个小时恢复。

网友A:
十几年都没坏,质量这么好,厂家竟然还没倒闭,这不科学...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网友:
反正我是不洗的,搞得到处油污

网友:
就怕清洗油烟机,一动一手里油,太脏,还不好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专门吸油烟机效果好的清洁剂。

网友:
如果有蒸汽清洗机,会事半功倍

网友:
找个报废的风扇电机把轴取下,后面那段磨成三菱状,把风叶装到轴上,拧上反丝螺母,装到电钻上面,放到水里转起来清洗会轻松很多

网友B:
用火碱加开水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火碱加开水清理

油泥都成水泥了,洗不动,用发动机机头水也许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都没坏,质量这么好,厂家竟然还没倒闭,这不科学...

确定,我奶奶家的老板牌油烟机现在还是好的,二十多年了,电机一点杂音都没有。

网友:
上个月才清洗一次油烟机,又可以熬上3年多了

网友:
风轮被油泥糊成这样还不如换个新的风轮

网友:
先搞点过氧碳酸钠撒到轮子上,粘附好后,高压锅插个软管,一边烧开水,一边出蒸汽,滚烫滚烫的蒸汽 对着轮子喷就可以了。

网友:
洗出来都是你家这几年的精华

网友:
就怕清洗油烟机

网友:
老太太买的抽油烟机应该是十三四年了,用到七、八年的时候轴承了一次,从那以后三四年加一次油。还在用

网友:
请维修人员清洗至少要200。

网友:
每次都是叶轮放8-90度的洗衣粉加水侵泡,维持这个温度2个小时后再用刷子,几年的油泥也能除去

网友:
每次都是叶轮放8-90度的洗衣粉水侵泡,维持这个温度2个小时后再用刷子,几年的油泥也能除去

网友:
修这东西一要有耐心二要不破脏不怕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