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HM1160制作三色四段电量指示

楼主(2024-11-09):
前段时间入手了无刷锂电钻,5节电芯的电池不带电量指示,电池壳原设计是可以装电量指示。
于是参考@8139 大侠的方案画了个板子,另外增加了按键延时和三色显示功能。

原理图如下:
用一个三极管控制红色LED,用一个MOS控制显示和延时,其中D5是后加的防止VGS过压。
单面PCB设计,LED全部反贴从PCB正面透光出来,正面纯黑色,不用额外贴膜了。

焊的有点渣,拍照时D5也没焊,导致长时间充电烧了MOS。。。

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HM1160的原因,最低显示电压17.6V,相当于单节3.5V,有点高。
实测各档转灯电压:0-17.6-18.2-18.8-19.6V。

装到电池上,看起来还算可以。

充电测试正常。

谢谢观看
/* EOF */

网友:
电池加了电量指示后显示很直观啊。

网友:
做的太棒了!

网友:
电路设计很巧妙,就是担心微动开关不耐用,时间长了焊盘怕脱落

网友A:
从照片可以看出,限流电阻一样大的情况下,绿色LED明显比其他颜色亮。我以前特意试过,早些年前产的直插绿色LED不这样,新出的LED都这样,还发帖说过这事儿,可没人信。

pcb上的客户编号最好隐藏掉,以前有人发薅板厂羊毛的帖子,没隐藏客户编号,结果板厂的人看到后把账号给封了。

网友B:
感觉改成数显的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可以看出,限流电阻一样大的情况下,绿色LED明显比其他颜色亮。我以前特意试过,早些年前产的直插绿 ...

翠绿色的确实很亮。JLC没这么小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改成数显的更直观

有道理,买个表头就行了

网友:
反贴LED太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翠绿色的确实很亮。JLC没这么小气吧

LC还没发现这种情况,JP确实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还没发现这种情况,JP确实有

那就好,谢谢大师

网友:
楼主探讨了电路原理,扩展了HM1160的典型应用,盛赞!

网友:
实用,电量显示很完美

网友C:
祝贺蜜蜂兄升级改造成功,看起来更高级,就是面壁的LED命实在太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可以看出,限流电阻一样大的情况下,绿色LED明显比其他颜色亮。我以前特意试过,早些年前产的直插绿 ...

现在很多LED都是高亮版本的,但卖家不会说,到手上了以前那种正常阻值的限流电阻之后,确实比以前普通的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LED都是高亮版本的,但卖家不会说,到手上了以前那种正常阻值的限流电阻之后,确实比以前普通的亮 ...

肉眼直观感觉是绿色亮的格外突出,同样电压,绿色1kΩ限流,可能比红色220Ω还要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肉眼直观感觉是绿色亮的格外突出,同样电压,绿色1kΩ限流,可能比红色220Ω还要亮。
...

是的,高亮翠绿,卖家页面一般写成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蜜蜂兄升级改造成功,看起来更高级,就是面壁的LED命实在太苦了

还是猴哥的基础数据做得好,直接拿来用一次成功

网友:
这想法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