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6充电板测试

楼主(2024-11-09):
输入电压4.5-5V,电池电压4V,从上到下基本按入手时间排序,老款TP4056足电流,新入手的4056H小板足电流(超1A),MPPT CN3163小板和换芯片3163足流,R3 821的版本压降较大,电流随电压同步增加,电流不达标,不清楚是哪家芯片。

网友A:
测试结果说说呗

网友B:
第二个4056es是老版的英锐芯的IC,有年头了,自带防反接,好东西

网友C:
cn3163多少钱

网友D:
电流还要看外围的配置电阻。

网友:
4056好像我都有,都是改东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还要看外围的配置电阻。

都是标称1A的板子,电阻常用122,4056H用的是01B(1k),最近买的8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3163多少钱

芯片还是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4056es是老版的英锐芯的IC,有年头了,自带防反接,好东西

难怪电流略小

网友E:
散热不行过热保护电流也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不行过热保护电流也会降低

环境温度较低,测试时间很短,应该不会过热保护。

楼主:
丝印4056H的芯片找到两种,第二行数字多的应该是富满的,有H后缀非高耐压,极限7V,另一款LGS4056H高耐压。

网友:
谢谢分享,买过一些4056充放保护板,电流好像都是50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不行过热保护电流也会降低

刚才回复仓促了,电压高了电流下降,应该是过热保护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F:
你们都是在哪嫖的4056小板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都是在哪嫖的4056小板啊...

我在育松和明武买的,给自制收音机充电用,图片是老版本,实物是新版本,电流不足,C口的电阻用的0402,没有丝印,有没有谁最近买到C口足流的。4056H黑色小板算是嫖的吧,红包签到抵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结果说说呗

蓝色板新的不如老的,黑色板可以,就是过放保护电压太低,没有合适的替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4056es是老版的英锐芯的IC,有年头了,自带防反接,好东西

查了下记录,大概十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记录,大概十年了。

差不多,丝印那个logo是老版的,现在英锐芯新版的已经没有那个log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