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热门的太阳能控制器板子自耗电问题

楼主(2024-11-09):
看那么多大佬在玩这个板子也下单撸了两张…随便找了个电感安装后发现自耗电电流有60多毫安你们是怎么解决的?装太阳能电池不接蓄电池自耗电有25毫安左右,耗电这么大正常吗?然后测输出居然测不出来,只有2伏多的电压…不接蓝牙模块默认接太阳能电池和蓄电池它本身的电池截止电压是多少?能直接上电池吗?有大佬用汇承蓝牙模块玩这个的吗?手头有个HC-04的模块试了半天也就能链接上读不出任何信息…

网友A:
镊子电桥不错多少入手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镊子电桥不错多少入手有链接吗

朋友送的,咸鱼好像有卖你去看看…

网友:
很好,非常详细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看来这个板子是给大电瓶,大光伏板用的,如果要换供电就太累了。

网友C:
这板子最近挺火的到处都有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看来这个板子是给大电瓶,大光伏板用的,如果要换供电就太累了。 ...

那么问题又来了…大板子大电池…板子可以解决…12v电池容量再大效率也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

电感就是我随手从一个开关电源上面拆下来的…先验证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又来了…大板子大电池…板子可以解决…12v电池容量再大效率也不高啊…… ...

上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最近挺火的到处都有帖子

再怎么火也得看看效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看来这个板子是给大电瓶,大光伏板用的,如果要换供电就太累了。 ...

串二极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了串二极管的话好像控制器的充满判停功能又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二极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了串二极管的话好像控制器的充满判停功能又废了… ...

串二极管,太阳能控制器的供电呢?由太阳能?好象不行不,这种设备都要求先接电池,再接太阳和负载

网友E:
耗电这么多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耗电这么多不好弄

关键就是这个问题好像很少有人提及…这类的东西按说能耗问题应该是首要的啊…12*0.06=0.72很大了…遇到连续阴雨天电池容量不大的话轻松放光…

网友F:
板子都被你们撸光了,我想去撸个来玩也没有了。

网友G:
羊毛党来说邮费比较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都被你们撸光了,我想去撸个来玩也没有了。

有货啊,不过库存还剩54件,估计卖不了几天就要卖完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1195852792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都被你们撸光了,我想去撸个来玩也没有了。

应该还有不少吧?下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羊毛党来说邮费比较尴尬

两块板子加邮费也就两包烟钱…人生已经那么艰难了为啥还要对自己苛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