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MI手环6,没找到NFC线圈

楼主(2024-11-09):
同事的mi手环6,没事喜欢酒精擦机身,洗澡没摘,就不显示了,连接手机正常,有消息还会震动,应该是屏幕坏了。送给我研究研究

说是NFC版本的,打开也没看到NFC线圈(望大佬指正一下NFC线圈位置)。

网友:
可能只是个虚头

网友:
洗洗烘干下,说不定就好了呢

网友:
做工不复杂

网友:
一次性,修不好

网友:
说不定还有得救

网友A:
这个就是NFC线圈,前段时间时间刚白嫖了一个,屏幕开胶了,t7000胶水粘上就好了,就是电池有点虚,五天就得充电。

网友:
看着倒是不复杂

网友B:
屏后面那个黑的应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NFC线圈,前段时间时间刚白嫖了一个,屏幕开胶了,t7000胶水粘上就好了,就是电池有点虚,五天就得 ...

我又仔细看了下,发现NFC在屏幕背面贴着,NFC引线和屏幕排线焊接,我还以为是石墨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后面那个黑的应该就是

是的,我还以为是石墨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