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耳机声音尖锐怎么改善

楼主(2024-11-09):
三块五买了个蓝牙耳机,看充电接口好像是商家在清库存。连接速度倒是很快,只是声音非常尖锐。不会是芯片原因吧

网友:
重新买一个?

网友:
换个 耳塞单元 试试,或者这就是他被甩卖的原因

网友A:
13块买个好单元吧

楼主:
用万用表测试C9单向短路,不知是电容真的有问题还是电容没拆下来测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块买个好单元吧

主要是玩,我有好几个蓝牙耳机

网友:
发声单元换了

网友:
35的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捡到一个同样的,白色。实在没有用的兴趣,拆开看了一下,放抽屉吃灰。

网友:
这个要买品牌货,三五快有时候也有品牌货。

声音不好,多数是单元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上古时代的蓝牙耳机就别浪费那几元钱了,不值当。

网友:
换喇叭单元会有惊喜

网友:
这么便宜,能听个响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价位的就是听个响,电话勉勉强强。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直接换单元,你会惊喜地发现素质天差地别。生毕竟产厂和店铺的成本差异化做得很精细的。
如果是入耳式那种,或许还可以通过改变滤音网的厚度与位置等调音。
但是这玩意还花几元钱是不是有点浪费,例如海鲜市场十多元的JAYBIRD(罗技旗下品牌)剪线自己修复一下,可玩性强太多了。

网友:
这种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买个好的吧

网友:
可能人家的设计理念就是听人声的,或者是面向老年群体的,他们听力退化。
反正固件里可调,只是开发套件很难弄到

网友:
换发声单元,有线耳机几块钱和上千的区别就在发声单元和共鸣腔的合理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