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魅色单槽充电器增加C口供电

楼主(2024-11-09):
看到坛友8139给魅色双槽充电器改C口,我也跃跃欲试,不然手上几十个C口充电板子也没用武之地。说干就干,折腾了一晚改好了,结果充电一下子就满了,换M口就正常。看时间已经很晚就没搞,第二天仔细跑电路才发现C口接线跳过了采样电阻,重新接线终于正常了。。。

用的带充电芯片的C口

直接M3钻头打孔,一番裁切打磨刚好能放进去,然后反着把板子按上去,用M2钻头打螺丝孔。

按进去松紧度还行

板子自带五脚充电IC,这里用不上。

把电源线焊到这里取5V

找了4颗螺丝,螺纹部分大概2mm直径,钢针也是2mm,0.8的铜丝绕上。

只要两个铜螺旋弹簧,刚开始绕的方向和螺纹相反不好拧螺丝,下面镀锡两个是重绕的。

把螺旋拧到板子上,螺旋侧边加了竖条加强筋焊接,不然拧螺丝会把螺旋撑开。

把板子装到外壳上面后,再拧螺丝固定就行了。

看板子上面的飞线,当时偷懒直接插M口测有5V,然后就飞线了,没留意板子上的采样电阻。。。

结果放上电池,流水灯闪两下就停了,但电池只有3V多,后面把线(GND端)接到采样电阻前面就好了。
之所以没学8139那样改,是因为手上没有胶水,但我不缺螺丝啊,平时有收集螺丝的习惯,这回又用上了

楼主:
忘了说,尖头螺丝经过打磨了,不然拧进去两头会顶着没法拧紧。

网友:
这是加班加点的在给魅色充电器改C口啊。

网友:
也开始了啊

网友:
充电板哪来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网友:
就是两颗螺丝放在外面有点不美观,

网友:
咋一看,以为是魅族

网友:
这个固定螺丝的方法好。。

网友A:
你这铜弹簧“螺母”有新意,一般人想不出来这么搞

两颗螺丝可以用黑漆或者黑色的油性笔涂一下,全黑了就好看了

我用的那个油脂胶可以考虑买一瓶,粘东西很好用,金属对金属都能粘,而且开封之后不像502那样很快就干了,保守估计放个一年半载的都没事,淘宝拼多多几块钱一瓶,用红包买更便宜。

网友:
改改适应潮流

网友:
以后还会有更好的接口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c口充电方便

网友:
这个改法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铜弹簧“螺母”有新意,一般人想不出来这么搞

两颗螺丝可以用黑漆或者黑色的油性笔涂一下,全 ...

我把两颗黑色的拧里面了,改天换过来

网友:
C口供电方便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