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让玩单片机不再难于青田,人工智能帮你写程序。自用方法分享。

楼主(2024-11-09):
奈何自己是学渣,苦于学习单片机的复杂,咱们也追赶潮流。使用ai学习,来革命一下写程序的方式,(小程序适用,大程序不要看这个了。)

现在openai如此火热,奈何外国的月亮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有了下方教程,使用安卓虚拟机+免费Fq软件+ai,自动写程序,来完成各位DIYer的梦。

首先安装雷电模拟器,这个我就不提供了。还是附加上官网吧。https://www.ldmnq.com/
另外两个安卓软件,安装上之后。就可以愉快玩耍了。柠檬使用方式,第一次使用两天过去之后,长按拖动到信息按钮,清除缓存,又可以使用两天了。

以下是提问方式:
请帮我用stm32duino,写一段在arduino平台上使用stm32f103C8t6的串口通讯程序。

当然可以!以下是一个在 Arduino 平台上使用 STM32F103C8T6 进行串口通信的基础示例程序。这个程序会初始化串口并发送一些数据,同时也会接收并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 硬件连接
1. 确保你的 STM32F103C8T6 板子通过 USB 转串口模块(如 CP2102、FTDI 等)连接到电脑。
2. 检查 TX/RX 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 STM32 TX -> USB 转串口 RX
   - STM32 RX -> USB 转串口 TX

### 代码示例
```cpp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通信
  Serial.begin(9600); // 设置波特率为 9600
  Serial.println("串口已初始化");
}

void loop() {
  // 发送数据
  Serial.println("Hello, STM32!"); // 发送一条消息
  delay(1000); // 每隔一秒发送一次消息

  // 实时检查是否有数据读取
  if (Serial.available()) {
    char c = Serial.read(); // 读取一个字符
    Serial.print("接收到数据: ");
    Serial.println(c); // 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
}
```

### 代码说明
- 在 `setup()` 函数中,调用 `Serial.begin(9600);` 初始化串口通信,设置波特率为 9600 bps。
- `Serial.println("串口已初始化");` 输出初始化成功的信息到串口监视器。
- 在 `loop()` 函数中,每隔一秒发送一条消息 `"Hello, STM32!"` 到串口。
- `if (Serial.available())` 检查是否收到数据。如果有数据,通过 `Serial.read()` 读取一个字符,并将其打印出来。

### 上传代码
1. 打开 Arduino IDE。
2. 选择正确的开发板(STM32F103C8T6)和对应的端口。
3. 将代码上传到 STM32 板。

### 查看串口输出
- 在 Arduino IDE 中打开 **串口监视器**(在工具菜单下),确保波特率设置为 9600。
- 你应该能够看到每秒发送的 `"Hello, STM32!"` 消息,以及任何你通过串口发送到 STM32 的字符。

### 注意
- 如果你没有安装 STM32 支持库,请先在 Arduino IDE 中安装 STM32duino,通常在“首选项”中添加网址并安装库。
- 确保你的 STM32 板子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以便于与计算机进行串口通信。

这段代码是串口通信的基础示例,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展和修改!如果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告诉我!

下方是资料自取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AI编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BgplBG9rEBCWAxMXFA5Gw
提取码:r8nh

网友A:
你得小心有时候AI会智障! 自己还是要一定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小心有时候AI会智障! 自己还是要一定基础!

当然 所以需要对提示语进行深入的研究,如何问,如何得出答案。这个目前看在arduino程序上还是比较完善,可能资料比较多,玩玩8266,esp32.够用了。大工程也没必要看这个,哈哈

网友B:
懂才行,做个缝补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懂才行,做个缝补匠

哈哈 是的  有点简单基础就可以搞  看不懂反正问ai就对了,多试,就等于有了个老师

网友C:
ai搭起来?自己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D:
比老师好多了,虽然和老师一样答非所问,有时的原因是他们确实不懂,但又不能承认自己不懂。
嗯,你问了老师,老师不懂的问题,老师还会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搭起来?自己改改就可以了

对头  而且你不懂怎么改 还可以继续问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老师好多了,虽然和老师一样答非所问,有时的原因是他们确实不懂,但又不能承认自己不懂。
嗯,你问了老 ...

主要是有耐心 他写错了 编译不过 还可以问他为什么编译不过,后边基本就可以解决

网友:
感谢分享

不知从国内哪个ai服务商查询的?   还是从国外

网友:
首先是自己要熟练掌握,至少自己能检查的出来错,项目大点调试也很费时费力,还是用自己熟练的模块好点,如果只是点个流水灯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AI写一些片段还是很有价值的!整个程序构思恐怕还不行?首先是怎么让AI成为你肚子里的蛔虫,完全知道你要干什么?

网友:
人工智能只能参考吧

网友:
看起来以后程序员要失业了

网友:
让AI再生成一个AI呢

网友:
用过ai写代码,提问要精准才行。

网友:
通义千问也可以

网友:
做点简单的东西还行,复杂的做不了。

网友:
AI大数据时代了!人都变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