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锐捷RG-NBS3100-8GT2SFP-P 带POE供电二层交换机(已修复)

楼主(2024-11-09):
之前在拆机乐园发了一个拆机贴,原帖不能编辑了,就到维修区在发一个分享修复过程。
原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298-1-1.html
之前是图片里面的TEA1755T的启动电阻烧毁,后面换了新的电阻又烧毁了,百度了才知道是芯片问题,其他区域测无任何问题,只烧了启动电阻,后面芯片买回来装上就没问题了。买回来的芯片像是打磨的,和原装芯片对比区别很大,后面修好就没管那么多了,就看还能再战多久了。

这是电源参数

原来没修好之前的样子

换了芯片和电阻的样子

修复成功的样子电压53.9V,带了一个21欧姆的电阻丝功率在130瓦没问题

某宝购买的图片

左边买的新的,右边是原来拆下来的,看着很明显左边是打磨过的芯片

机子成功启动的TTL信息,波特率是9600

网友A:
芯片怎么发的是打磨的,好在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怎么发的是打磨的,好在是可以正常工作

不好说,第一次买,真真假假的太多了,能用就先用着吧,也不知道哪个商家卖的这种芯片是原装的

网友:
管他磨不磨,型号对能用就行了,现在是---假亦真来真亦假
你这还好,包邮,我最近遇到一个XT4076 芯片不贵,运费贵买一个不划算懒得搞了
我这有个腾达的POE主电容炸鸡了,电解液喷出来腐蚀了一片,后面还能亮指示灯,换了主电容电源板好了,刷洗主板后个别口不亮,也不贵懒得搞了
还不知道用不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