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几个USB转串口的小工具,带输出显示的。

楼主(2024-11-09):
     本人以前制作了几个不同USB转串口的编程小工具以及买成品USB转串口,由于长时间不爱护使用,大部份都出现小问题,要么是3.3V坏,要么串口坏,要么电脑识别不了,前些时间上网发现有透明的USB检测仪的外壳卖,买几个回来,重新制作。
以下为准备拆元件的旧的小工具。

网上买回来的透明外壳,买5只,准备做3只带显示的USB转串口,2只不带显示的。

PCB如下,电路USB转串口用8脚的CH340,单片机用STC8H1K17,显示用0.96寸的液晶,用MAX4173电流检测集成组成高位电流检测电路,SP485组成的485输出电路。

以下为制作图片,由于是小制作,图片不多。

机生机中。

完成,共3只带显示,2只不带显示。

工作中图片。

网友A:
昨天天刚搜索过,有几个版本的CH340是带485输出的,不需要外挂芯片,另外你用静电袋装起来应该就不会坏了,我的土豪金CH341A前几天还拿出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天刚搜索过,有几个版本的CH340是带485输出的,不需要外挂芯片,另外你用静电袋装起来应该就不会坏了, ...

接口增加TVS保护,正常设计的USB-TTL的设备坏的不多,我做了几千个多种设备用了USB-TTL在产线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口增加TVS保护,正常设计的USB-TTL的设备坏的不多,我做了几千个多种设备用了USB-TTL在产线使用. ...

几千个,我X,壕无人性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网友:
如果在串口的数据线加个数字隔离器进行收发,同时使用隔离电源供电,或者用USB隔离器连接串口线,可以很大程度降低损坏的几率

网友:
高手做这个是手到擒来呀

网友:
折腾才是乐趣

网友C:
用stc8h8k64u是不是可以不用ch34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千个,我X,壕无人性啊...

上千个标准设备平台开发的周边小设备,类似于测试辅助设备通讯,单平台温度控制数据实时上传,设备状态显示灯也是用USB-TTL通讯方案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千个标准设备平台开发的周边小设备,类似于测试辅助设备通讯,单平台温度控制数据实时上传,设备状态显示 ...

壕无人性...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
能不能显示串口号与波特率或实时速率

网友:
我用的还是以前买的ch341的  把背面有针脚焊盘的位置点了热熔胶  把那几个插针也热熔胶糊住了 避免不小心放金属上面短路

网友:
向高手学习,高手都是自己搞适合自己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stc8h8k64u是不是可以不用ch340了

用过STC8H2K08U做USB-CDC通讯的小项目, 在电脑安装驱动然后上位机通讯还不错,不用管波特率速度飞快,没有试过linux系统不知道驱动如何. 没有改过USB-TTL模块源代码,使用闭环查询式通讯,一旦USB连接异常就直接停止干活一直等USB数据接收完玩MCU才能继续干活,而我们平时主打MCU设备一直干活,有数据就上传,就算上传不OK设备本身该显示还要显示该干活还要干活,不能停止工作等着USB恢复连接到天长地久,所以除了特殊案子考虑用USB-CDC其他案子还是用CH340转USB通讯.

网友:
公司产线生产PC周边板卡类,1测试员要操作30多个测试平台,测试板卡测试完确定PASS&FAIL后更换产品,没有辅助小设备很难达到高效率的.

网友:
都带显示的,不错

网友:
这壳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