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内置蓝牙串口版能不能升级高版本

楼主(2024-11-09):
小白一个,买了个CD机,蓝牙版本2.1,我看是一个BK8000L的蓝牙小板焊上去的,求助大佬能不能买个高版本的类似板子替换上去,借助某宝上的介绍

楼主:
再来个主板全尺寸图

网友A:
看下针脚是否兼容,可以试试看,但不排除还有驱动问题...

二○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针脚是否兼容,可以试试看,但不排除还有驱动问题...

淘宝上的图片就是我机子上的

网友:
可以,你重新设计主板,重新写主板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cd机接蓝牙,不光看版本,更主要看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