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APC UPS(BK650M2-CH)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24-11-09):
     APC UPS(BK650M2-CH)蜂鸣器一直响,电池是新的。

ups插电开机正常供电、电池充电正常,拔掉电源,蜂鸣器一直响,没有输出,
    关闭ups不拔掉电源从新启动ups,供电闪一下,蜂鸣器响,电池供电没有输出。
插上电源也没有输出蜂鸣器响,只能不插电关机,在插电供电正常,电池供电没输出蜂鸣器响
          求各位朋友给个思路查那个部位,谢谢!

这个是互感器还是其它什么,这2个线断了,我把它焊上了,不知道怎么测量它

网友:
没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这两焊点焊的挺圆润

楼主:
是这个线圈坏了还是续电器坏了

网友:
“拔掉电源,蜂鸣器一直响,没有输出”

市电转电池不成功,顺着电池输出回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