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绿油解决了TMI DT930F+万用表电阻档大阻值漂的问题

楼主(2024-11-09):
前段时间闲鱼上看到有出DT930F+的表,并且拆机图里分压电阻是白色陶瓷排阻,由于机器是90年代的库存,想着也许拼人品能买到家当陶瓷排阻的表,果断下单,3天后收到第一时间测试,各种问题:表头不归零读数跳,电压误差大,拆机检查,毫不意外排阻是国产的陶瓷排阻,但精度相当可以,对应的1K、10K、100K、1M、10M管脚几乎一字不差,说明国产东西也不差嘛

DT930F的电压基础档是200mV档,调节参考电位器校准了一下,各档的线性度也完全OK

200mV档

2V档

20V档

不过电阻档测试发现一个问题,就是2M欧档以下是精度还好,20M欧档位测10M欧基准电阻严重偏低,只有9.5M欧左右,而且读数跳动严重,一般碰到这种问题我就拆机洗板水伺候,处理后再烘干,果然正常了:

但问题没这么简单,放置不到半小时,再一看读数又漂下去了,这里我开始怀疑是有什么器件受温度影响比较大,造成漏电到输入端,于是再拆机分板进行测量,有怀疑的电容也用电桥测了下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测量拆下副板的插孔阻抗时,发现明明应该开路的居然有阻抗

然后我联想起前面只要稍微烘烤一下板电阻档就正常,于是把副板用风枪加热10秒左右,再测量阻抗变成无穷大了

这里F289的趋势功能要发挥作用了,我打开捕捉后,测了半小时,回头一看,果然以又有阻抗了

在OL保持了10分钟左右开始出再阻值,大概半小时下降到300M欧以下了,稍微计算一下,10M欧并300M欧不就是9.6M欧吗?电阻偏小的根源应该是插孔之间绝缘电阻下降导致的,正好也是跟温度相关;
检查下副板上插座,这时候没有转盘弹片连接,地和输入孔之间并没有接什么器件,而且走线也很简单,基本上可以排除器件漏电,唯一可能就是PCB板基材漏电了,但随便测了下转盘上距离很近的漏铜点,阻抗也是OL的,说明板基材绝缘能力正常,再进一步检查发现可疑点,就是电压插孔边上

左边是地插孔,右边输入插孔座四周有点氧化扩散的迹象,左下就是连到地插孔的走线,这里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洗板水重点擦洗,烘干后再上绿油固化

处理后再测量两个插孔阻抗,能稳定在OL状态了,于是重新装机,再测了10M电阻,终于不再往低漂了,基本上稳定在10M以上了,电阻各档位精度也非常满意

10M

1M

100K

1K

网友:
曾经也买过一个二手930f   用了多年了   显示屏的塑料片都老化发白   后来不得不换成透明亚克力

网友:
想不到插孔这个地方还有可能受潮漏电。

网友:
前几年怕涨价,瞎备了几瓶绿油,发现到现在几乎不用几次,哈哈

网友:
看起来工具不仅仅是使用,还有情怀。

网友:
彻底的佩服,楼主的分析能力真是神了,我也遇到过好多次大电阻档位漂移的问题,这下有思路了,谢谢

网友A:
这个表买现在它也就是个情怀了,我前一段时间看上瘾了,也差点儿买一个。

网友:
楼主能人,分析、检测、修复都彰显精修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买现在它也就是个情怀了,我前一段时间看上瘾了,也差点儿买一个。 ...

早点下手吧,不然还会一直挂念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点下手吧,不然还会一直挂念着

不行,买了又是侍候它,不划算~

网友B:
这表带自动关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带自动关机么?

我手两个930的表,一个不带+,一个带+,都没有自动关机,需要按电源键。

网友:
楼主分析修复了难以发现的隐形微弱漏电故障,真不容易。我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表,坏了多年,要考虑侍候它了,不知能否成功?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事,会不会是放久了油漆变质才漏电的?

网友:
好评!
虽然我不会修,但是看帖子我又云学会了

网友C:
@争锋麦芒 这个故障现象同安捷伦的破表好像很类似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争锋麦芒 这个故障现象同安捷伦的破表好像很类似啊

对,我也看到了,我也准备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我也看到了,我也准备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一样的

哈哈,开始没看见你也回帖了。

我的u1252a简单目测没找到楼主同样的问题,但楼主出问题那个位置,安捷伦是要焊下来才能看到的,我之前在富贵那台表里拆过。

其实因为最近天气干燥,我的表挺正常的,下次确实可以测一下拆出来,单看主板两孔阻值,因为我只有这两个u1252有500M档,之前没想过这样测,楼主确实给了一点思路。。。因为怎么想都像漏电,不是pcb漏就是电容漏

网友(2025-01-05):
楼主对930F真实偏爱呀,买了一个不带加的没有排阻,这次又买了带排阻的,不就是两个930了。

网友:
有了排阻加持,精度相当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