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QF-HP物联网找羊加热台DIY全过程图文记录分享

楼主(2024-11-10):
感谢启凡科创的原创和找羊的改版,找羊的外观比较好看就打算做这个了,加热台经过了一阵子的diy,今天终于全部弄完了,在此把过程全部记录下来,供坛友参考!

控制板正反面

打板,分别是控制板板和隔热板

控制板和隔热板正反面

需要用到的元器件BOM表

小元件基本买齐

更正一下,上图感温线阻值标签打印错了,应该是100K

加热板买的鹿仙子,这个有两个版本,孔位有些差别(分别是66x54和60x53),正常版的孔距是60*53,升级版的孔距是66*54,打隔热板的时候需选择对应的版本,最好是加热板先买回来再打板

加热板特写

控制板焊接,我是先焊Type-C,然后上锡浆,摆好大部分小贴片元件然后吹,这块板子空间大,焊接很容易

再焊开关和品字插座

散热器画的草图

管子上绝缘套

管子和散热器装好

焊接剩下的元件

焊完后接好屏幕准备刷固件

首先安装ch340驱动(以往安装使用过的忽略)

安装完成后电脑重启一下,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把主控板通过C线连接电脑

设备里看一下刚才安装的驱动,可以正常显示,并记下COM的位号

打开刷机软件,点击Serial port右边的向下箭头,选择刚才记下的COM位号,我这里是COM3

点击Firmware右边的Browse选择固件

我这里选择目前最新的V1.67版本(这里说一下原作者和找羊的固件都能通用,貌似编译后的没什么差别)

选好固件后点击Flash ESP开始刷机

刷的过程特写,很快就好了,这个是原固件刷好后的成功图

同时我也试刷了一下找羊资料里的固件,刷完成功图是这样的,跟原版的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刷后都能正常使用

刷完固件后屏幕会自动亮起,此时可以看到屏幕显示在回流焊38的界面(默认这样的界面才是正常的)

测试一下,接风扇,按中龟按键后风扇转LED会同时亮起,松手即停止(这个按键是手动点按的,按键和led是同步的,要风扇一直转去编码器双击就可以了)

外壳我只打了上盖,考虑到这玩意变形比较严重,底座的打算自己做,这个外壳我立创打的最便宜的材料,这个好下来15块钱左右

内部螺丝孔特写

背面特写

放上隔热板,空间间隙还是比较足的

底座画的草图

底座用的电木,刷刷刷,几分钟就完事了

铣完后的底座正反面

跟控制板实配没问题

跟上盖合起来

套上上下板子,位置都还可以

背面是这样的

给屏幕准备条XH2.54排线,买的10cm截成两段,另一段给编码器用,截取后另一半端子需要自己打

准备普通的EC11编码器一枚

把编码器和插头端线焊好

具体的焊接图按照这个来焊接,正常顺时针加热数字增大,逆时针减小,如果试机发现反了,可以把XH2.54插头端AB对调一下就行了

然后把显示屏外壳的位置上

背面插好排线

和编码器装起来前面就这样了,左边这里有个3mm小孔,刚开始没注意,是风扇LED可以引线外接到这里

再来加工一块黑色亚克力板,简单画了一下草图

加工出来的显示板,膜等全部做好再撕

跟外壳实物对比一下,孔位都比较正

然后通过螺丝把面板装起来

风扇LED指示灯原来是焊在主板上的,想想还是把它拆了,决定做引线出来

做一条XH2.54接口的风扇LED引线

完后试一下,按下风扇按键能正常点亮

再把主板和上壳引线先连起来

侧面还有个风扇按钮,简单画了个草图

加工出来后,一点点大而已

把加工完的侧面按钮装上,位置刚好

对应的另一面是Type-c接口

再来上壳跟底座配合

内部连接特写

底下螺丝固定好

加热板和感温线做个固定

用的天目导热胶固定,建议晚上弄,隔天睡醒就可以了

这玩意一支3块钱左右

加热板正常都是四颗螺丝压着,感觉有点强迫症,不想这样,自己设计并加工了个盖板隐藏,同时稍增加点面积,看起来也美观些

加工完成后的隐藏盖板背面,三槽位为两根加热线和感温线的让位,同时四个孔攻牙

正面光一下,看起来亮亮的

跟加热板实际配合,因为加热板铝型材切的多少有点不垂直,孔位实际有放了些间隙,尽量让面贴合些就行了

目前就做了这个加热台,铜柱子三种的话最少要买几十颗,(具体组装可以有很多种锁法)不想等就自己做了,按我的思路从上往下需要12颗,中间多做了两颗就顺便装上了,具体是(单头M3*21+6,M3*13双通+M3*13单头+6,M3*28双通)

螺丝随便找了一些,全是M3的不锈钢螺丝,这些可能还不够,后面补的就不拍了

上半部分把材料准备好就可以组装了,分为顶(加热板)-中(风扇板)-下叫(下支撑板)吧!

因为顶板是背螺丝的,得先安装中层风扇装起,通过螺丝螺母连接锁紧

再来把螺柱锁上,尾部是单头带牙的

纸钢垫要准备一些,重要导热铜柱部位做个隔热,效果还可以,这东西也便宜

加热板隐藏板通过螺柱拧紧(这玩意拧一下就紧了,没必要死命拧)

加热板加热线再套一层黄腊管做个防护

顶板和中层板连接穿线,并把螺丝孔位对好

基本属于叠汉堡结构,最后下支撑板安装锁紧

上半部分发热,隔热结构基本就这样了

把加热板线,风扇线,感温线,LED线全部接好

上下部分通过这螺柱与螺柱孔位怼进去就行了

上下整体组装完成

准备几颗硅胶垫

贴上硅胶垫,同时螺柱跟底座锁紧

分别通过Type-c线和220v通电,如没问题就成了

完后正面还缺一颗旋钮

临时加工个土豪金按钮

装上,质感还可以

撕膜

总体基本上就这样了,来几张多角度特写,有的外壳贴贴纸,贴的乱七八糟的我反而不喜欢,这样简洁又大方就挺好

通电,界面介绍, 旋钮正常按一下加热,按两下风扇转(前提把风扇自动降温关闭),长按进入菜单设置

长按编码器进入菜单,首先进入温控模式界面

有回流焊和恒温模式

这里我一般都用恒温模式的

回流参数设置界面

恒温参数设置界面

温度校准界面

实测最高温度和校准温度界面

物联网界面,可以手机连接控制(往下看有连接方法图解)

屏幕亮度界面

最低可以调到0,最高255

风扇设置界面

有开启和关闭自动降温功能(这里试了一下要用手机玩建议关闭,不然点按同步不了)

风扇旋转方向界面

风向正反选择,一般就用正向的就好

界面风格设置界面

有官方和找羊修改板的风格选择

使用说明界面

说明得自己折腾,没介绍

恢复出厂设置界面

包含了返回菜单界面

关于界面

显示版本信息,目前最高版本是V1.67

实际操作界面显示说明,正常通电不加热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点按编码器一下出了一个三角形SSS符号说明开启加热模式了

双击编码器风扇转(前提得把设置里的自动降温关闭)

设置个100度开启加热,顺便拍几张图看看

实际加热到98好像就不走了,差一丢丢,到温度后关闭加热

开启降温模式,风扇灯常亮,日常用完后这个加速降温功能还是挺不错的,能辅助加热板冷却

联网,好多人再问怎么联网,这里做个联网步骤图解,首先手机下载点灯APP,打开后注册一下

再来点击右上角+号添加

添加独立设备

复制Key

右下角网络接入

之后返回桌面出现一个设备图标,点击左上角三杠(三横)图标

点击设备管理

点击新的设备

点击界面配置

资料里的基础手机端控制界面参数文件打开并复制

复制到刚才打开的界面配置框里,然后点击下面的更新配置

返回设置界面,长按复制下这个秘钥

返回到加热台,点击物联网-单击开启-单击配置网路密匙

此时加热台显示联网这样一个界面

打开手机WLAN找到跟加热台显示相同的这个信号,连接

连接后手机会自动转跳到这样一个界面,输入wifi名称和密码,把刚才复制的秘钥复制到框里,然后点击保存,点击保存后稍等一下让界面自己退出(只能连接2.4G信号切记),到这里设置完成了

返回APP界面,刷新一下,此时可以看到设备已经在线了

打开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实际试了一下各个功能都能同步,(记得风扇设置关闭自动降温)不然风扇按钮不会同步

这玩意还能关联米家,不过不能自定义设备功能,只能用指定的灯模式+训练计划模式(通俗点就是按照代码设定的灯颜色喊才能调温度),打开米家APP,点击-我的,出现这样一个界面,点击添加其他平台

点击下面的添加

框里直接搜点灯比较快,找到后点击点灯科技

绑定账号

同意

输入账号密码关联

出现设备名称后点同步设备

返回添加界面,可以看到设备已经添加进去了

代码一览,对我这种闽南普通话说不标准的人,喊的实属有点蛋疼

到此,Diy结束

End  谢谢收看!

网友:
太厉害了,比较高大上,坐着沙发慢慢看。

网友A:
工程浩大啊,厉害

网友B:
很精致,估计这一套做下来不便宜,擦擦口水默默离开

网友:
牛叉!这手工了得。

网友:
工具全,优秀作品。

网友C:
杨总又有高级玩具,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D:
外观是挺好看的,只是这个几乎就没有隔热结构,下面的风扇和3d打印的壳子可能很难扛住长期烘烤~

网友:
折腾才是乐趣

网友E:
小制作大工程,这不是一般人能完成得了的,那是相当的漂亮。

网友:
这么多图,差点卡死机。地址你知道,为了保护你的生命安全,我勉为其难可以帮你保管处理,把加热台和镊子发过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浩大啊,厉害

还好,多少会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精致,估计这一套做下来不便宜,擦擦口水默默离开

都有现成开源,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杨总又有高级玩具,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接下来你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是挺好看的,只是这个几乎就没有隔热结构,下面的风扇和3d打印的壳子可能很难扛住长期烘烤~ ...

欢迎老兄,刚做好新鲜一下,也是偶尔玩玩,长期的话再寻找合适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制作大工程,这不是一般人能完成得了的,那是相当的漂亮。

感觉有点被我放大了哈哈

网友:
工程浩大啊

网友:
外观很好看, 工程比较大,  不知道外壳材料是否耐用.

网友:
很惊艳,咋没有看到楼主在群里交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