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电力的“PS-1200!!

楼主(2024-11-10):
电源是音响设备播放音乐的源泉。
音频系统的供电质量对于提高音频系统的音质极为重要。
1997年在Accuphase,独特开发的波形整形技术我们推出了提供清洁电力的“PS-1200”。
PS-1200 是一款革命性的产品,它将理想的正弦波参考波形与电源波形进行比较,补偿不足,并去除多余的波形以塑造波形,从而创建失真和噪声较小的干净电源。对音视频设备的声音和图像质量产生巨大影响,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新产品“ PS-1250 ”是继“PS-1200”之后的第6代大容量清洁电源。
“PS-1250”将不使用振荡器生成的高精度参考信号通过平衡传输输入到波形校正放大器
。双极功率晶体管20并联推挽放大电路”被采纳,
1200VA高输出容量,低失真率我们正在意识到这一点。
并配备10个医院级交流输出端子,符合严格标准,品质优良,安全可靠。从输出电路到每个交流输出端子的接线都调整为相同的长度,以确保音质不会因交流输出端子而异。这些功能允许单个 PS-1250 为您的音频系统供电。
此外,现在可以观察输入和输出波形,检查波形整形的效果现在你可以了。
PS-1250不仅在电气性能方面不断发展,而且在安全性、可靠性和易用性方面也不断发展,是音频设备的必备品,对于提高音质极为有效。

楼主:
清洁电力的净化电源!发烧级音响供电

楼主:
PS-1210 SCH 技术手册 净化电源是音响设备播放音乐的源泉

电源是音响设备播放音乐的源泉。
音频系统的供电质量对于提高音频系统的音质极为重要。
1997年在Accuphase,独特开发的波形整形技术我们推出了提供清洁电力的“PS-1200”。
PS-1200 是一款革命性的产品,它将理想的正弦波参考波形与电源波形进行比较,补偿不足,并去除多余的波形以塑造波形,从而创建失真和噪声较小的干净电源。对音视频设备的声音和图像质量产生巨大影响,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新产品“ PS-1250 ”是继“PS-1200”之后的第6代大容量清洁电源。
“PS-1250”将不使用振荡器生成的高精度参考信号通过平衡传输输入到波形校正放大器
。双极功率晶体管20并联推挽放大电路”被采纳,
1200VA高输出容量,低失真率我们正在意识到这一点。

楼主:
金嗓子PS-520采用了新改进的“第四代”清洁能源组件技术和设计,该全新波形校正放大器,以MOS场效应管推挽差分放大技术,配合波形整形技术、高精密基准信号发生器,实现更低失真的完整波形、高纯度的正弦波交流电源输出。相对以往的交流电源处理器,PS-520所用设计更加先进,特别解决了同类器材的发热、效率低等缺点。
金嗓子PS-520能对进入的市电波形进行分析,与正常的波形对比,然后对电源进行修整,能提供干净无污染的纯正弦波市电给器材使用,定额负载输出容量是 510 VA。同时装载有金嗓子独家的「MCS+」(Multiple Circuit Summing)改良版的多级并联式电路设计,提供纯净、充沛的电源供应。回复放大器原有功能如透明度, 3D感和动态。

在输入部分,为了隔绝市电的干扰,所以采用了高品质的超大型510 VA隔离牛做变换的方式,没有直接的线路连通,使外界对输入的电源干扰降低到最低,同时还使用了多组个大容量高耐压电容滤波。

金嗓子PS-520还配备有能确认连接了的机器的消耗功率的测定器,以最小的功耗实现精确的波形校正的电源控制,获得高效率、低热量的环保级使用状态。并且运作状态下得输出电压和输出失真率都可通过「PS-520」来确认。
安全保护功能方面,有输入电流超过规定值时的警告灯,在输出直流电压火输出过大电压时自动关闭输出的OFF功能,还有散热异常或变压器过热时切断电路的切断功能等。「PS-520」输出提供有后面板有8组“医院级”3相插座。重量23.8公斤。

楼主:
净化电源是音响设备播放音乐的源泉002

楼主:
引用 楼主:
清洁电力的净化电源!发烧级音响供电

净化电源是音响设备播放音乐的源泉!音频系统的供电质量对于提高音频系统的音质极为重要

楼主:
音频系统的供电质量对于提高音频系统的音质极为重要SCH

楼主:
引用 楼主:
金嗓子PS-520采用了新改进的“第四代”清洁能源组件技术和设计,该全新波形校正放大器,以MOS场效应管推挽 ...

音频系统的供电质量对于提高音频系统的音质极为重要 SCH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