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玩出花儿来----坛子安利的10元4个感应充电灯改造

楼主(2024-11-10):
坛子安利的10元4个的感应充电灯,有些电池有瑕疵(鼓包为主),今儿个给它进行改造:
1、更换14500电池;
2、新增自动充电电路。

众所周知,这种充电的感应灯,电池用完要去充电,心心念念很烦,现改造为插电0耗电,电池电压低的时候自动充电,如今往插头一插再也不用管它了。

发帖存照,无它。

想一劳永逸,于是设计了单节三元锂电池自动充电电路,并把它应用到感应灯上:

电路图

电路原理:利用锂电池保护IC3230ME的过放保护部分,用电阻分压提供给保护IC实施电压监测。当电池电压低于3.6V(电阻分压给保护IC电压为2.5V时),3230的4、5脚输出高电平,控制MOS管导通,继电器K1动作,接通市电。利用AP8003搭建的非隔离5v电路工作,输出5v,直接怼到电池或通过电池充电电路给电池充电。
当电池电压达到4.1v时,分压后的电压接近3v提供给保护IC,3230动作,4、5脚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失去工作电流,断开市电,停止充电,实现0功耗待机。电路设计了多种电压检测,通过短接R2-R5的分压,实现3.5-3.8的宽电压范围电池应用。更改R2-R5的值,能修改控制电压范围。
本电路待机功耗增加4-5微安。
电路优点:待机0功耗,无人值守
电路缺点:使用继电器,接通市电时耗电电流为50-20毫安,如果长时间停电,会导致电池耗尽,必须人工短接继电器常开才能充电。

以下为PCB

由于感应灯空间有限,继电器采用穿PCB连接方式,AP8003高压脚增加距离,减少打火风险。

以下为详细过程。
首先焊接PCB元件,AP8003测试发现发热厉害,PCB增加了散热铜箔,用导热胶把它固定到散热铜箔上

实测长时间工作温度如下,AP8003温度70度,电感温度60度,电感选型最好是直流内阻低至3欧姆的1mH0806磁芯电感。由于经验不足,直流电阻25欧的只能提供60mA的电流;直流电阻6欧姆的电感发热厉害,超过8003,达到八九十度。

利用灯板自带的充电电路,焊掉microUSB座,把通过插座的地线短接还原,5v正极接到原充电电路的输入正极。焊掉充电座是因为要切除部分原PCB角更好的放置。

淘宝利用签到红包购买可90度旋转的2孔插头

取出两脚部分

把两脚部分的旋转轴切除部分,形成一个卡口防止脱落

感应灯底座切出一个适合的窗口

把插脚部分扣入这个窗口

摁入落位。有没有原装插头的感觉?(嘚瑟的表情)

接好线的样子:

装配好和盖上匀光板,充电时的样子

测试裸机充电:

谢谢观看,如果需要嘉立创打板的,我将会在跟帖中提供。

楼主:
错别字太多,好像没法编辑了,耶卵

网友A:
内容满满的知识点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满满的知识点贴

夜猫子。。。。。。

网友:
看见了CP5800

网友:
内容详细,值得学习,学习贴,赞一个。

网友:
购买链接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
折腾才是乐趣

网友B:
都有市电了,为什么还要电池

网友C:
这是改造成消防应急灯了?

网友:
改的不错,很好很好

网友:
折腾是涨知识的很好路径

网友D:
还有空间能加一个电池

网友E:
现在还有便宜的购买链接吗?

网友:
太乱了 不知道说些什么

网友:
改造有点大,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市电了,为什么还要电池

啊,市电只是让它自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改造成消防应急灯了?

也不完全是,这个待机真0功耗的,可以设置电池电压低点,延长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空间能加一个电池

14500还是有点粗,要把匀光板的红外透镜口加热压平些才能扣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有便宜的购买链接吗?

好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