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平衡车改个购物车(更新中)

楼主(2024-11-10):
起因是闲鱼60元收了台平衡车

因为年龄大了,平衡力太差,骑不来
所以想改成坐着踩

楼主:
哈哈,我也想继续,快递没到啊。
都是临时想到买什么,才买的,家里没存货,怎么继续造啊?

网友:
排队看看,成功就好

网友A:
转弯咋控制,我脑子转不过弯来。
感觉还要加个平面压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弯咋控制,我脑子转不过弯来。
感觉还要加个平面压力轴承。

后面两个是万向轮啊,又不是固定轮。
转向就靠平衡车自带的就行了。

网友:
估计万向轮转弯跟不上平衡车

网友B:
3寸轮子感觉太小了,路面通过能力不行,有点沟沟坎坎就容易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寸轮子感觉太小了,路面通过能力不行,有点沟沟坎坎就容易卡住。

我就去超市用,就1千多米,都是好路面,懒得走路,买了一个储物箱当坐垫,还能把买的商品放里面。

网友:
脚踏那个地方,用斜形的木头把前面垫高一点,就像汽车的踏板那样。

网友:
后面两款改装还挺好看的

网友:
转弯该怎么解决,后轮得是单轮吧。

网友:
厉害了~这个改装还不错

网友:
按照10楼的图片改挺不错

网友:
万向轮还没到,还有续集。

网友:
自制平衡车牛啊

网友:
车和板连接要有轴,不能硬连接。后面两个轮子用万向轮意义不大。普通轮子即可。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