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干了一件想了多年都没敢干的事儿~~

楼主(2024-11-10):
干了以下几个事情
1、  终于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铁锂4815ah(33140电池16串)
2、  给电瓶车接了个电压表(可拆卸)
3、  拆了电瓶车的控制器

以上事情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因为各种因素,长期停留在想法阶段,今天终于实施了,可喜可贺,以下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希望对坛友有所帮助。

1、电池的组装,控制板的选择
电池的组装专门发了一贴,这里就不在赘述,控制板个人觉得选老式的就行,电池核心还是电池本身好才行,控制板各种高大上功能,实际上对品质好的电池没用。还增加电耗和自身故障率,电池最好上车测试完毕再封装,否则有问题再拆那就够喝一壶了。因为我原车是个塑料外壳,所以电池就没用全包裹,方便散热,以后需要检测维修都方便。因为电池尺寸和原来的铅酸不一样,所以需要固定,我是采用了环氧树脂板/耐高温硅胶垫/绿皮纸等进行了填充及固定(兼顾运行中的震动考虑),注意这部分材料要耐高温和阻燃。
另外电池和电池箱输出接口间我加了个XT60插座,这样电池可以单独取出来,虽然增加了成本,但是确实要方便很多。
总结:电池组装和完整测试(可能需要人工均衡),电池的替换和固定。可能需要的辅料:耐高温硅胶电源线(对于国标车,2平的线足够了)/环氧树脂板/耐高温硅胶垫/青稞纸/玻璃纤维胶带/硅橡胶/绝缘麦拉片/热缩管/接插件等。
电池是核心部件,安全第一,绝缘/散热/震动安全都要考虑,各种逼格必须拉满,保证万无一失。
2、电量显示更改(低电量取样值更改),原车电量显示用的4运放控制led显示电量,通过改变电压取样电阻可改变电量显示。这里更改最好外挂电压表实际测试,以期获取当前电池设置的低电量的对应电压值,因铁锂电压变化非线性严重,我就凭空想设置49v左右的低电压指示,结果上车完全不合适,最终外置电压表实操,确定低电压值为47v较为合适。这个电池实测,空载值相较带载/重载电压值都有比较明显的下浮,一般在1v左右,而电压降到48v后,电压降的更为明显,会较快降为43v左右。这时你会感觉车子动力明显下降,有些人说铁锂会无征兆瞬间断电,但就我的感受来说,正常的铁锂电池还是有个性能下降的期间,这个期间自我还是可以感受到的(不依靠仪表显示),那些无征兆瞬间断电,大概率是某些单体电池异常造成的。
更改时实际操作采用可调电源模拟电瓶电压升降,电位器模拟取样电阻阻值变化,确定电阻值后,用固定电阻替换。设定当行驶时,电压降到47v左右,显示低电量提示。
外接电压表选用两线电压表,最高电压在120v左右,红包价三四元,测试整个电压范围量值准确,可能到家需要你用外用表再校正一下。
3、控制器检查,检查下控制器插头这些是否有进水氧化等情况,排除隐患。以前我觉得控制器一堆线,不敢亵玩焉,这次为了查漏电,硬着头皮上,结果发现控制器主体接线简单的令人发指,所以别怕,大胆检查吧~~
过程中电池板的自耗电/电动车关闭时的自耗电检测,这些环节建议都加进去,等装完了再去考虑这些问题发现又要做返工活路,得不偿失。

最终这个电池测试能跑40公里左右就没啥电了,电压运行时瞬间最低降到43v左右,但没有断电。
我的车是个国标车,买了6年多点,没有任何更改,两个新胎(真空胎),气压足,本人60kg左右。

整个事件的动力来源:更换的铅酸太不给力了,为什么新换的铅酸(厂家直营店)和原厂配的差距那么大,这个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网友:
自己能动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能将想法变成实物的都不错

网友:
铁锂电池还好,比较安全。

网友A:
听说现在的铅酸电池不能加一种重金属,影响电池效果

网友:
做的真好,不看外观看疗效,看看你搞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包效能如何,车子可以跑多远的路程,这肯定比铅酸电池好太多了,要是装两个这样的电池,来回切换,一个没电了,切换到另外一组,续航1000公里不是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现在的铅酸电池不能加一种重金属,影响电池效果

不允许加镉了,不然寿命很长。

网友:
折腾才是乐趣

网友:
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到深思熟虑是很重要的,值得发扬光大。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很强啊。佩服。

网友:
能组电池就是牛人

网友:
折腾是乐趣

网友:
楼主好手艺哈!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终于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网友:
有技术有胆量,好样的

网友:
换电池都是以旧换新,旧的干啥去了?翻新?
和卖车的砍价,砍得厉害了,就给你装非原装电池,不砍价就是原装电池。
以旧换新的电池,用一段时间电量下降,量一下内阻,有一节明显偏大,其他三节正常,一充就满,一放就完。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套路

网友:
还得是三元里电池跑的远容量大

网友:
做都做了,容量搞大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