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吉列锋隐致顺动力刀架拆解

楼主(2024-11-10):
五六年前屈臣氏做活动买的,价格不错,刀架靠震动让剃须更顺滑一些,通常一节七号电池能用半年左右,最近一个礼拜就被消耗殆尽,拆开看吧
P1

刀架全貌
P2

拧开电池盖,把卡榫捅进去
P3

P4

一节电池通过一串复杂的电路驱动一个微型直流电机震动

P5

空荡荡的外壳,防水处理做的不错
P6

回装,无解。
end

网友A:
用了这种刀片之后,直接把松下的剃须刀放弃了,700买的松下不如这一二百的刀片好用

网友B:
我去!牛逼了!一节7号电池用半年……

网友C:
一节七号电池能用半年左右,真是好产品,查出问题了吗,什么原因造成一个礼拜就被消耗殆尽

网友D:
我觉得 电机 用老了,耗电增加;或者主板 受潮 漏电

网友:
小巧的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牛逼了!一节7号电池用半年……

每次用不了几分钟,胡子3到7天刮一次,细算下来并不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节七号电池能用半年左右,真是好产品,查出问题了吗,什么原因造成一个礼拜就被消耗殆尽 ...

没查,换新的了,应该是密封老化受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电机 用老了,耗电增加;或者主板 受潮 漏电

应该是受潮漏电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这种刀片之后,直接把松下的剃须刀放弃了,700买的松下不如这一二百的刀片好用
...

我一直不爱用电的,不舒服,胡子硬体验感不如手动,起初用吉列威锋,两三次就能用废一个刀片,后来换成这个刀片寿命长了很多,代价就是刀片的价格也涨了不少

网友:
那么小体积爱了爱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受潮漏电闹的

换新电池用万用表测一下待机电流看看,如果有漏电,电池正极上面那个贴片电容很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新电池用万用表测一下待机电流看看,如果有漏电,电池正极上面那个贴片电容很可疑。 ...

好的,多谢指导

网友:
好小巧的手柄啊

网友:
没想到这个也是用电的

网友:
以前用电动的刮个胡子要好久,长一点还会拉扯的疼。后面买了个5刀片的,长一点也没事,而且三两下就刮干净了。至此电动的也不知道被我遗忘在哪个角落。

网友:
一直用9.9元飞鹰的固定刀头款,被吉列收购后直接给停产了,去年买了威锋3不好用扯胡子,又买了锋速3用着还不错,本想着双11补仓刀头,发现涨价了,下次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