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数码之家22合一拆机工具手柄打滑了,有没有朋友知道怎么能拆开它

楼主(2024-11-10):
前几年论坛里家元加钱换的,平时偶尔用用,最近做电池组拆套件外壳螺丝的时候发现手柄打滑了,拧螺丝披头不转手柄倒是在转,网上查了下发现是通病,很多朋友遇到了,有朋友是在手柄上打孔攻丝用螺丝顶住解决的,但没说具体,我想这玩意儿应该也能拆散吧,有没有朋友知道怎么拆开它

网友A:
好久了,还是能用,不知道亲是拧啥了?

网友B:
在买一个手柄吧,,,

网友C:
懒的图都不发一个,我知道的22合一有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了,还是能用,不知道亲是拧啥了?

就是一个大艺A3款的电池组件外壳,螺丝挺紧,拧着还挺费力,但能打滑我是着实没想到的,一直以为里面是固定的,网上查怎么解决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某个批次没处理好还是咋的,主要看不见里面的结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网上没找到有拆解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懒的图都不发一个,我知道的22合一有两种

就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两种22合一

网友D:
我的手柄也打滑了,其实并不怎么用。观察后发现是最前面的小套筒与六棱轴脱离了,没有圆的压接钳,无法处理,最终将其复位,滴入数滴502胶水,胶结后使用至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买一个手柄吧,,,

犯不着了,用的不多,平时用电动多,只是偶尔用用,而且就手柄打滑了,批头整套都是好的包括当时送的三个批头都在,手上又还有其他能适配的手柄,能修好最好修不好也就算了,再花几十去买没这个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手柄也打滑了,其实并不怎么用。观察后发现是最前面的小套筒与六棱轴脱离了,没有圆的压接钳,无法处理 ...

我这个小套筒也脱离了,但是这个位置倒没有打滑,反倒是六棱轴跟外壳之间打滑了,一拧螺丝六棱轴不动外壳在跟手转

网友:
能否去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手柄也打滑了,其实并不怎么用。观察后发现是最前面的小套筒与六棱轴脱离了,没有圆的压接钳,无法处理 ...

看来这工具不适合抚摸党啊 我的工具也有的少,不会到用时挂了吧

网友:
我N年前买的这玩意还是好的...

网友:
我的22合1是另一款,一直没有用,不知有这种通病没?

网友:
我都不舍得用,

网友E:
我猜是超过了螺丝刀的扭矩导致六棱柱跟手柄滑牙了,拧打螺丝还是用18合一或者金属棘轮螺丝刀。

网友F:
太用力了吧!这个是分新老款的,是那款的呢?

网友:
我的一直都没用,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是超过了螺丝刀的扭矩导致六棱柱跟手柄滑牙了,拧打螺丝还是用18合一或者金属棘轮螺丝刀。 ...

问题也不是大螺丝啊,大螺丝这个也用不了吧,就是普通手电钻电池外壳底部那四颗螺丝,虽然确实比较紧,但确实也不算啥大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用力了吧!这个是分新老款的,是那款的呢?

应该是老款吧,手柄哪里沟槽款式跟这张图片略有差异,应该是前一版本的了,拧个普通手电钻电池外壳的螺丝,单手就能干的活能有多用力,这都不行的话日常大部分的活估计也都干不了了啊,真就只能拆拆电路板上的小螺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