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飞雕带USB口的插排

楼主(2024-11-10):
故障为接触不良,拆开看看,船形开关底部触点变暗,砂纸打磨一下好了

蓝色LED,带磨砂导光管,不刺眼

整体做工还可以

铜条厚度不错,插拔比较少,很紧实

插口都带安全门,拍糊了

U口部分,双口最大2A

Y形螺丝口,螺钉质量一般,有点软,带橡胶防尘帽

1平方线,用料应该还行吧

网友A:
此牛掌握的核心技术就是异形锣钉,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牛掌握的核心技术就是异形锣钉,牛B

不牛,但是很叼,非常叼

网友:
这个还可以

网友B: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老牌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老货,用料可以啊

网友:
老实说,比公牛的好。现在公牛的只会吹牛。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就是USB电源显得落后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usb供电部分一般。

网友:
功率稍大点,开关就受不住了

网友:
看着质量相当好啊

网友:
看螺丝就知道这是正品,不过USB电路板没有单独的开关给个差评

网友:
选料,用料一流。

网友:
买过飞雕的插排,质量不太好。

网友:
铜排原度还不错,u口没配开关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我感觉大蜗牛说的很对

网友:
USB供电部分真心不好了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感谢拆解分享

网友:
USB部分做工还凑合,铜条那是相当厚实,比母牛的强,废屌产品不错,败在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