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喇叭开关复制二代

楼主(2024-11-10):
电动车喇叭开关复制二代,骑电动车想要按喇叭先要从全握手把调整成半握手把开关距离太远,着实很不方便,(摩托车的有手把总成,开关距离近多了,)反应慢,不安全,不方便。看到网上的加长组件受到启发,再加一个开关到手把位置就行了。方案如下:这样顺手多了,也不怕按喇叭不及时了。

网友A:
我觉得骑慢点提前刹车比及时按喇叭更靠谱...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B:
不是先刹车在干后面的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先刹车在干后面的活吗?

不不不,很多人想的着只要按喇叭别人就会让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
改的不错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骑慢点提前刹车比及时按喇叭更靠谱...

.骑慢点提前刹车比及时按喇叭更靠谱...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骑慢点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来应对突发情况,提前刹车能够有效地避免碰撞事故的发生。当速度较慢时,你可以更好地掌控车辆,对周围环境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而及时按喇叭虽然可以提醒他人注意到你的存在,但并不能保证对方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反应。有时候,按喇叭可能会引起他人的惊慌,反而导致更危险的情况。
在骑行过程中,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保持适当的速度,提前观察路况,在需要的时候提前刹车,同时合理使用喇叭提醒他人,以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骑慢点提前刹车比及时按喇叭更靠谱...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骑慢点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来应对突发情况, ...

AI???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
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按喇叭之前要减速,没毛病呀。

网友C:
没看明白那个黄色的上面是哆嗦的那个图标的按钮是个什么功能 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那个黄色的上面是哆嗦的那个图标的按钮是个什么功能 的啊

是切换大灯远近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切换大灯远近光的。

不是那个䵮 ,那个黑色的应该是切换远近光的,我说那个黄色的那个不知道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个䵮 ,那个黑色的应该是切换远近光的,我说那个黄色的那个不知道什么作用 ...

黄色的就是喇叭开关。两个开关都起作用。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的就是喇叭开关。两个开关都起作用。并联。

谢谢,明白了,记得摩托车上好像有类似图标的按钮,那是电启动,所以有此疑问。谢谢回复

网友:
改成这样按压确实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