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天线加延长线如何

楼主(2024-11-10):
WiFi天线加延长线如何

我的老房子141平方,我的光猫和WiFi放在门外线路管道井。
这样最远的房间就没有信号了,我老房子没有房间加网线,
但是每个房间都有电视同轴线到门外线路管道井,

那么我能否拆一个WIFI的天线,用这个电视同轴线,延长到最里面的房间,
这样信号会不会改善很很多?

搜了淘宝的方案
应该用网线转同轴,
速度能到100兆,
这样的话应该还是可行的。

网友:
用同轴线延长过无线话筒接收天线,不知道WIFI如何了,先试再说呀

网友:
应该做的是:去试试,

网友:
路由的天线不能随便改的,由于频率太高,考虑的因素很多。
你这种情况考虑电力猫,或者重新布置网线,或者拉光纤,或者组MESH,或者搞无线中继。

网友:
试一试看看,电视的频率不到1G,WiFi的是2.4,5.2,5.8,6g

网友:
建议楼主到anywlan无线论坛去看看,路由器天线的制作。http://forum.anywlan.com/

网友A:
把同轴线拴上网线,抽出来,就换成网线了,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同轴线拴上网线,抽出来,就换成网线了,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案。

老房子布的线可能是死的,根本拉不动,我觉得可以考虑找找有没有同轴转RJ45的方案,或者重新打洞布网线,既然是老房子打洞也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搞几个中继不行吗?

网友:
还是加中继最为方便

网友:
试试又不会怀孕,大家等着看楼主的试验结果呢

网友:
不能应该,我用对讲机天线都不行

网友:
楼主试试再说

网友:
可能有网线转同轴,同轴无线猫有

网友:
看你的意思大部分房间是有WIFI信号的,可以直接买个WIFI信号放大器,在有信号的地方布置,扩展后的区域可以做到全屋覆盖。

网友:
长度不是无限制的吧?

网友:
还是加装中继吧!

网友:
馈线长了貌似对信号衰减不小

网友:
作用不是太大,不是分布式天线。

网友:
不用想那个同轴线了,不能直接做天线或者延长线,需要加设备,效果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