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显示为白屏,怎么修比较好?

楼主(2024-11-10):
昨晚手机进水,只能开机无法关机,
拆开后,用电吹风吹了一下,可以正常开机关机了

今天发现手机能开机关机,但是白屏了,什么内容也显示不了,
这是怎么了?

是干燥不够,还是其他地方发生短路?
如何维修?大家给点思路啊

网友A:
进水,很多时候不是吹干就挽救了的

网友B:
干燥时间过短,也觉得进水不是简单吹干就行了的。

网友C:
没有显微镜可能找不到断线的地方,可能是某个地方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燥时间过短,也觉得进水不是简单吹干就行了的。

手机进水后,要干燥多久才能修好?

网友:
这样的手机,白屏就白屏呗。连修的欲望都没有,就算换个件,都找不到地方买!

网友:
哈哈,我以为是智能机呢,这是老人机,某宝上五十元一台,还修啥啊,直接买一台就行了;如果说要修,我觉得没必要,修理人员会要价100元。

网友:
老人机就不要修了

网友D:
进水的手机拆开后,要彻底清洗一遍,然后用冷风吹,不要用热风吹,吹上几个小时后再装机试机。

网友:
不是智能机?换一个算了。

网友E:
是不是真的诺基亚手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真的诺基亚手机呀

是诺基亚手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手机拆开后,要彻底清洗一遍,然后用冷风吹,不要用热风吹,吹上几个小时后再装机试机。 ...

为何不要用热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显微镜可能找不到断线的地方,可能是某个地方断线了。

断线会造成白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很多时候不是吹干就挽救了的

怎么才能挽救呢?

网友F:
找个同型号的拆件换了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同型号的拆件换了试

手机屏幕显示为白色,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屏幕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查查屏幕排线?!!!

网友:
可能屏坏了或者再多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