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一只依洛尤单抗注射液笔

楼主(2024-11-10):
依洛尤单抗注射液,刚刚使用完毕

从头部分解

直接拔出笔身

中端详情

前段细节

注射器

整体拆完

本想把它恢复原始状态,可惜想尽办法也没能成功,算啦。

网友A:
干啥的,难道是HIV???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网友:
曾经见到朋友使用过,看起来不好拆,没想到拆开还不好还原

网友:
拆卸下来的外壳可以用于做烙铁笔的外壳?看似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啥的,难道是HIV???

治疗家族性高血脂的

网友:
弹簧很顶啊,不改一个吸锡器可惜了

网友:
医用品做工都不错

网友:
自动针都差不多,里面灰色硅胶材料套吸锡器嘴上好

网友:
第一次看见拆这种的   不错

网友:
专业医疗器具啊

网友:
治疗 血脂高 的

网友B:
这玩意是可以每次按照刻度打呢。还是一次全干完的

网友:
mab的单抗用药械组合了,里面类似高压泵吧,胰岛素也有类似的注射笔,自己拆了基本装不回去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可以每次按照刻度打呢。还是一次全干完的

不可更换连体真头,像是一次全用完。跟衣导速笔调刻度有区别。

网友:
这笔单独买可贵了

网友:
怎么做到直接拔出笔身且无损?就是用虎头钳有损的拔出都没有成功。

网友:
刚刚,左右扭力才勉强拔出,但是外壳感觉损伤满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