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水泵,拆叶轮还得是有才工具方便

楼主(2024-11-10):
时间长没使用水泵坏了,线圈上次让修电机的弄断了,这回使用的时间有点长,又从连接处烧了,拆开重新接了一下,叶轮敲的有点紧,往外弄的时候有点变形,不吸水了,拆这个东西比较费劲,网购了一个拉马,轻松就弄下来了,还得是有工具才行,更换一个新的叶轮,吸力比较强。

网友A:
“线圈让修电机的弄断了”,这手艺也太差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让修电机的弄断了”,这手艺也太差了...

估计是没注意弄的,也真的是无语,用了十年都没问题,放的时间长锈坏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不是白说的。

网友:
记得有人说专业的工作由专业的人干,专业的工具得针对专业的设备。

网友:
工具顺手,效率就高

网友: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网友:
叶轮都有卖的啊,我家的泵叶轮好像腐蚀得有点厉害了,看能不能买到配件。

网友:
有专业工具还是顺手的!!!

网友:
配件丰富哈哈

网友B:
我家这玩意,我爸拿去修,说换了个塑料的,收了60元,关键这还是几年前的事,今年才告诉我,他说当时我也在家。我来气的是,既然拆开了,为啥不把前后轴承给换了,这轴承早就该换了,滚珠眼见被锈的不规整了,花钱修了吸力还不如以前那个锈坏的,而我爸还说这样挺好的,不修就没得用,不告诉我是怕我说他修的太贵,他就不知道直接拿到废品站,加根烟,就能换个好的了,我都见过多个了,都是人家拆迁收过来的。 老人家脑子不好用,他用这东西抽粪水的,算是废物利用,其实一问大概的维修费用,就应该果断买个一百来块的潜水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这玩意,我爸拿去修,说换了个塑料的,收了60元,关键这还是几年前的事,今年才告诉我,他说当时我也在 ...

清水泵抽粪水?水封能熬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水泵抽粪水?水封能熬几天?

抽完,再抽会清水,间断用了十多年,就除了花60元修的那次,其它没弄过。不过每次使用前,都卡死了,要用扳手转一下,我爸不懂风叶是给电机散热的,早就拆了扔了,因为碍事,只有那个地方能用扳手转电机。

网友:
坛子里真是修啥都有

网友:
用点松动剂,硬拉容易坏